wince快捷方式

楼主:
正在搞一个放在SD卡上面的AP,每次路径访问很麻烦,能否搞一个快捷方式从桌面上面直接启动?
我查了下网上写的,18#/windows/**.exe的方法,但是系统一直报SD卡的路径不对,各位有没有搞过一个快捷方式能直接启动放在SD上的程序?
多谢多谢!

网友A:
是否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SD卡的盘符还没有出来?

网友:
你先以这种方式建一个FLASH盘符里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试一下

网友B:
26#\ResidentFlash\TaskBar.exe
FLASH里面的可以,刚测试过
手头上没有SD卡
不过SD卡也应该可以
之前好像做过

网友:
18#/windows/**.exe

你这个路径不对吧。斜杠是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ResidentFlash\TaskBar.exe
FLASH里面的可以,刚测试过
手头上没有SD卡
不过SD卡也应该可以
之前好像做过

貌似还要引号26#“\ResidentFlash\TaskBar.ex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6#\ResidentFlash\TaskBar.exe
FLASH里面的可以,刚测试过
手头上没有SD卡
不过SD卡也应该可以
之前好像做过

貌似还要引号26#“\ResidentFlash\TaskBar.exe”
呵呵,都是高人,学习学习…

网友:
我试了一下,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SD卡的盘符还没有出来?

正解!应该是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SD卡还没有被系统识别,SD卡的路径还不存在导致的,这个问题我碰到过。lz如果实现了xip的话,可以把sd的驱动放到xip的列表里面提前加载。

网友D:
我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SD卡都可以正常访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创建快捷方式的时候SD卡都可以正常访问的啊。

哦,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我之前碰到的那个问题了。lz确认一下快捷方式创建的对不对吧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知道SD卡的路径应该怎么写,SD卡在机器上面是写的“Storage Card”但是用这个做路径名字又不对,所以就搞不清楚了。
Ricky_hu兄也是搞PXA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