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
1. 怎么在编wince时指定某个dll在RAMIMAGE中的位置比如0x50200000
2. 怎么编iesample,我到PUBLIC/COMMON/IE下执行build -c,只生成了*.obj,怎么生成ie

网友:
应该生成了,你搜索一下

网友:
1. 怎么在编wince时指定某个dll在RAMIMAGE中的位置比如0x50200000
1.这个要实现个什么效果?dll指定在内存中的位置这个要看dll的性能,而且。。。0x50200000是在哪个内存段中的?会不会影响其他的

2. 怎么编iesample,我到PUBLIC/COMMON/IE下执行build -c,只生成了*.obj,怎么生成ie
2.ie如果有*.obj应该就生成了。。应该在X:\WINCE500\PBWorkspaces\XXXX\RelDir\XXXXX_ARMV4I_Release下面有explorer.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