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的SilverLight技术可以做到IPhone的界面效果?有SilverLight技术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玩什么3D了吧?

楼主:
CE下的SilverLight技术可以做到IPhone的界面效果?有SilverLight技术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玩什么3D了吧?

网友:
3D技术---OPENGL/DIRECT3D跟SilverLight技术比起来各有什么优缺点?

SilverLight技术真的会成为嵌入式设备上界面的主流趋势吗?!

对于MS的SilverLight技术不知道该不该跟进!!!

网友A:
不知道ce上的silverlight能做到什么效果,不过3D的应用领域还是不同吧
我觉的UI界面做成3D的完全是噱头.
3D应该用来做3D游戏,地图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ce上的silverlight能做到什么效果,不过3D的应用领域还是不同吧
我觉的UI界面做成3D的完全是噱头.
3D应该用来做3D游戏,地图那些.

CE下也有很多人在玩OPENGL/D3DM啊!

网友:
简直是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没说ce下不能用 opengl/d3d
只是对于软件UI来说,PC平台也没有几个需要用到opengl/d3d,ipone的界面除了在看图片和选取歌曲专辑的时候有些3D元素,其他也大部分是2D的
ce系统下也可以做3D游戏,做3D导航地图或者其他3D应用,这些都需要用到opengl/d3d
但是貌似现在的趋势是普通的软件界面大家也都想做成3D,而所谓的3D也不过是追求几个立方体翻来翻去,没什么太大意思.
我想这应该是大家已经想不出来什么新的花样,所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3D上.
最近在用ipod video, 最大的感觉就是流畅的停不住.我个人感觉对于ce下的UI,追求更流畅的操作体验,更漂亮的2D动画效果,比追求几个立方体翻来翻去的简单3D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B:
OPENGL太低级了,做UI很是煎熬。最近在看xaml,blend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对于ce下的UI,追求更流畅的操作体验,更漂亮的2D动画效果,比追求几个立方体翻来翻去的简单3D效果要好的多.

silverlight也可以做游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ENGL太低级了,做UI很是煎熬。最近在看xaml,blend还是挺好用的

OPENGL太低级?第1次听到!

网友:
顶起来一下,了解大家的看法.

网友C:
即使没有silverlight,也可以做到iphone效果;有了silverlight也不一定能做成iphone效果。

silverlight最大的好处,恐怕在于它将UI设计和编码分隔开来,减少2者之间的相互制约。

silverlight目前还不支持3D加速。

而且说实话,目前1.0版本的silverlight for ce可用性还不高,要做一个略微复杂一点的UI,你会发现文件大的惊人,而且速度也还不是很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没有silverlight,也可以做到iphone效果;有了silverlight也不一定能做成iphone效果。

silverlight最大的好处,恐怕在于它将UI设计和编码分隔开来,减少2者之间的相互制约。

silverlight目前还不支持3D加速。

而且说实话,目前1.0版本的silverlight for ce可用性还不高,要做一个略微复杂一点的UI,你会发现文件大的惊人,而且速度也还不是很满意。

CE60下已经可以用silverlight 2.0了!!!
觉得silverlight还是比OPENGL/D3D这样的技术来的方便一点,3D技术做个什么旋转很困难的!!!

网友D:
Silverlight暂时别碰,效率太低!
Silverlight支持3D加速,支持OpenGL ES。

网友:
silverlight应该是类似flash动画的技术, 他的大部分动画效果就是在开发时录制好的,放到设备上只是播放而已
类似游戏中的CG动画
而3D技术的动画效果都是即时演算出来的,要做出漂亮的效果来,难度应该要大不少吧.对于cpu的要求也更高.
对silverlight不太了解,只是在网上看到的只言片语,以上纯属猜测.对于silverlight这种将UI和编码分离的技术,非常的期待,希望它能早日完善,减少点UI编码人员的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lverlight暂时别碰,效率太低!
Silverlight支持3D加速,支持OpenGL ES。

现在很多硬件都有了3D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lverlight暂时别碰,效率太低!
Silverlight支持3D加速,支持OpenGL ES。

引用别人的实验数据

支持,在public common目录下,需要增加一个开关,具体的可以查文档,我前些天跑silverlight的时候,没开opengl,特别慢,后来才发现这个开关,打开之后,速度达到每秒46帧,不开的时候才几帧。

帖子地址----http://topic.eeworld.net/u/20070107/21/3d377d84-0af0-4b95-84b0-e2dec5f75610.html?3320

网友:
顶起来让更多人看看

网友E:
silverlight embedded不支持3D,但效率还可以,跑起来还算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lverlight embedded不支持3D,但效率还可以,跑起来还算流畅

你们玩了?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玩的?我想知道silverlight embedded对硬件的基本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ilverlight embedded不支持3D,但效率还可以,跑起来还算流畅

你们玩了?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玩的?我想知道silverlight embedded对硬件的基本要求.

A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hat meets the following suggested guidelines:

    * ARM V4 micro-processor
    * 550 MHZ processor
    * 256 MB RAM
    * Two-dimensional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with DirectDraw or OpenGL interfa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ilverlight embedded不支持3D,但效率还可以,跑起来还算流畅

你们玩了?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玩的?我想知道silverlight embedded对硬件的基本要求.

A standard development board that meets the following suggested guidelines:

? ? * ARM V4 micro-processor
? ? * 550 MHZ processor
? ? * 256 MB RAM
? ? * Two-dimensional Graphics Processing Unit (GPU) with DirectDraw or OpenGL interface

You can add the following new flags in your OS design to support hardware acceleration:

·         BSP_XRPLUGIN_DDRAW

·         BSP_XRPLUGIN_OPENGL

网友:
讨论一种技术的好坏要首先看它的应用范围。
Embed Silverlight作为UI设计和嵌入式程序设计来讲,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PS:速度还可以。

网友:
WindowsCE 6 R3装上后就包含了Embeded Silverlight.

网友G:
一般没人用OpenGL做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没人用OpenGL做界面。

肯定有人用OPENGL做界面的.

网友F:
顶起来一下,要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起来一下,要沉了!

先顶起来
“Silverlight for Windows Mobile非官方预览”

网友:
微软最新嵌入式界面开发技术(Silverlight for Embedded)

网友:
Expression Blend2自带的那些例子程序也显示了不错的效果

路径为----D:\Program Files\Microsoft Expression\Blend 2\Samples

网友:
各位很好很好,很强大!
俺只会GDI~~~~~~~~~~~~~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只用GDI也可以实现iphone效果,比如
关键看算法
引用 网友H:
各位很好很好,很强大!
俺只会GDI~~~~~~~~~~~~~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SilverLight技术还没有什么人关注?听说珠海魅族在玩啊!

网友D:
silverlight坦白的说我暂时不看好。起码要到Silverlight 4之后才会有改观。MS自己的产品都不愿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lverlight坦白的说我暂时不看好。起码要到Silverlight 4之后才会有改观。MS自己的产品都不愿意用。

CE6.0 R3的那个EXR版本的IESAMPLE.EXE用的就是XAML+SILVERLIGHT技术实现的.

网友:
我在6410开发板上跑那个SILVERLIGHT技术实现的XamlPerf.exe例子程序,显示的帧率为1FPS,怎么这么慢啊?!有人在NVIDIA上可以到45FPS,为什么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没人用OpenGL做界面。

opengl做界面纠结中,不过效果挺不错,面对的是大千的三维世界。

网友:
要玩SilverLight技术,BSP底层是不是要去实现DDRAW/OPENGL硬件加速?单单开MS的那个编译的环境变量是不够的?谁弄过?

网友B:
做了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面有几个图标,就像iphone那样用手势来翻页,动画的过程很不流畅。用的是6410,而且图片颜色本来是24bit的,结果显示出来是16bit的,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顶起来.
把UI和逻辑分离还是不错的,挺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了一个简单的界面,上面有几个图标,就像iphone那样用手势来翻页,动画的过程很不流畅。用的是6410,而且图片颜色本来是24bit的,结果显示出来是16bit的,不知道怎么设置。

你实现了底层的硬件加速没?选择了DDRAW/OPENGL没?

网友:
BSP_XRPLUGIN_DDRAW

BSP_XRPLUGIN_OPENGL

设置为BSP_XRPLUGIN_OPENGL,那个例子程序连图片都看不到,必须设置为BSP_XRPLUGIN_DDRAW???

网友F:
今天总算把那个例子程序编译出来了----XamlPerf.exe .桌面也有了那三个快捷方式,但FPS真的只有1-4的样子,怎么去提高这个帧率啊?!

网友G:
@REM Enable XAML HW Acceleration
set BSP_XRPLUGIN_DDRAW=1
set BSP_XRPLUGIN_OPENGL=1

我这边运行小例子的帧率:
Bounce22帧
Bubble12帧
Carousel22帧

平台:三星SP5C100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REM Enable XAML HW Acceleration
set BSP_XRPLUGIN_DDRAW=1
set BSP_XRPLUGIN_OPENGL=1

我这边运行小例子的帧率:
Bounce22帧
Bubble12帧
Carousel22帧

平台:三星SP5C100开发板

你CPU的主频跑的是多少?我的是533MHZ.

网友:
set BSP_XRPLUGIN_DDRAW=1
set BSP_XRPLUGIN_OPENGL=1

你的环境变量是两个都使能了?不是两者选择其一吗?

网友:
我都打开了,没什么异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总算把那个例子程序编译出来了----XamlPerf.exe .桌面也有了那三个快捷方式,但FPS真的只有1-4的样子,怎么去提高这个帧率啊?!

xqhrs232,你在这里又开了个户呀,指点下,怎么整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今天总算把那个例子程序编译出来了----XamlPerf.exe .桌面也有了那三个快捷方式,但FPS真的只有1-4的样子,怎么去提高这个帧率啊?!

xqhrs232,你在这里又开了个户呀,指点下,怎么整出来的呀?

昨天执行了一下CLEAN SYSGEN就出来了.

网友:
CE下的SilverLight技术的速度怎么这么慢?不知道BSP包层怎么去使用硬件加速去提高这个图像的帧率速度!!!

OPENGL的函数怎么去挂接BSP包层的硬件加速接口???一头雾水.
难道是LIBEGL.DLL里面的下面这些函数???

38   25 00008A20 pfnGLES2BindTexImage
         39   26 00008A08 pfnGLES2CreateContext
         40   27 00008A18 pfnGLES2DeInitdriver
         41   28 00008A0C pfnGLES2DestroyContext
         42   29 00008A1C pfnGLES2Initdriver
         43   2A 000089EC pfnGLES2ReleaseTexImage
         44   2B 000089FC pfnGLES2SetContext
         45   2C 000089F4 pfnGLES2SetSurfaceData
         46   2D 00008A24 pfnGLES2SwapBuffer

         47   2E 00008A04 pfnGLESChunkFree
         48   2F 00008A10 pfnGLESChunkNew
         49   30 00008A14 pfnGLESDepthFree
         50   31 000089F8 pfnGLESDepthNew
         51   32 000089F0 pfnglFinish
         52   33 00008A00 pfnglFlush

看BSP包3D加速驱动里面是导出了这些函数,但没看到具体是怎么去实现的.

网友:
特别是上面提到的pfnGLES2Initdriver++++pfnGLES2DeInitdriver接口.

这两个接口是真正跟BSP包里面的3D硬件加速驱动进行挂接的接口函数???

网友:
引用楼主 xqhrs232 的回复:
CE下的SilverLight技术可以做到IPhone的界面效果?有SilverLight技术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玩什么3D了吧?

SL是用来对抗flash的。和3D没有太大的关系吧。。。。。3D有dircet 有opneGL。这些和SL不冲突

网友:
LZ玩的东西都很前卫啊。。呵呵。厉害

网友:
在Windows Embedded CE 6.0 R3 Release Notes.htm文件里面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Known Issues with Hardware Acceleration
To support OpenGL ES hardware acceleration in Silverlight for Windows Embedded, the Board Support Package (BSP) must provide OpenGL ES 2.0 drivers, a simple vertex shader, and a simple fragment shader. Silverlight and the Internet Explorer Tile Engine use these shaders to draw textured rectangles on the screen. You can find sample code for these shaders in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Xamlrenderplugin\OpenGL\Shaders.

The vertex and fragment shaders must be compiled for the platform's graphical processor unit (GPU) and linked into a file named Shaders.dll. Windows Embedded CE does not include a command-line shader compiler. If Windows Embedded CE cannot find the Shaders.dll library for the platform’s GPU, it tries to compile the default shaders at runtime. However, many OpenGL drivers will not support run-time compilation, and compiling the shaders at runtime can result in poor performance. Consult your hardware provider for instructions on compiling shaders for the target GPU.

看来SILVERLIGHT还是要求很高啊!!!----BSP包里面要求提供OpenGL ES 2.0 drivers, a simple vertex shader, and a simple fragment shader(SHADERS.DLL)

6410下要编译SHADER语言写的文件,需要的文件有-----orion.exe++++msvcp71d.dll++++msvcr71d.d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没有silverlight,也可以做到iphone效果;有了silverlight也不一定能做成iphone效果。

silverlight最大的好处,恐怕在于它将UI设计和编码分隔开来,减少2者之间的相互制约。

silverlight目前还不支持3D加速。

而且说实话,目前1.0版本的silverlight for ce可用性还不高,要做一个略微复杂一点的UI,你会发现文件大的惊人,而且速度也还不是很满意。
顶贴+学习!

网友:
xaml文件是动态解析的,所以慢。

网友:
原来的Silverlight3速度太慢了,也不支持3d加速
后来听说Silverlight4速度提高了,也开始支持3d加速了

网友:
有人的SILVERLIGHT技术速度就可以很快,而我的就慢死了,才0-1FPS.

网友:
今天把OPENGL那些例子程序跑起来了,应该说BSP包层已经支持OPENGL了,但SILVERLIGHT的例子程序还是好慢----帧率才0-1FPS.不知道为什么.平台为6410+WINCE6.0 R3.

难道还有那个SHADERS.DLL没有实现的原因???

网友J:
把SHADERS.DLL弄进去还是一样的速度,是不是因为SHADERS.DLL只是MS提供的例子,跟6410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把SHADERS.DLL弄进去还是一样的速度,是不是因为SHADERS.DLL只是MS提供的例子,跟6410对应不上?

那个SHADERS。DLL的内容其实啥都不是。应该没有普遍性。

网友F:
第1个简单的例子在OPENGL下是可以跑到27-28FPS,但第2/3个例子就跑0-4FPS.我在STA2065上测试的结果.

还有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使能bsp_xrplugin_opengl,NK里面莫名有了LIBEGL。DLL这样的DLL文件,但我想不明白这样的DLL从何而来,我搜索CE600文件夹都没见到,奇怪!

网友:
网上的立宇泰的6410开发板说SILVERLIGHT技术可以跑到20多FPS,不过跑的也是第1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立宇泰的6410开发板SILVERLIGHT技术视频地址

6410下估计不用三星提供的OPENGL的那几个DLL,只要使能bsp_xrplugin_opengl,也会产生支持OPENGL的那几DLL(LIBEGL。DLL+LIBEGSV2。DLL)

网友K:
我觉得用opengl做UI才是王道,用silverlight做炫的界面虽然可以,但是相比要差很远。opengl才是系统编程,silverlight开发的还要经过转换的。无论是效果还是效率,opengl都比silverlight好n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用opengl做UI才是王道,用silverlight做炫的界面虽然可以,但是相比要差很远。opengl才是系统编程,silverlight开发的还要经过转换的。无论是效果还是效率,opengl都比silverlight好n多倍。

楼上的说得太绝对了吧,你测试过?

网友:
Silverlight是微软嵌入式核心技术之一。即将发布的winphone7就含它,ce6r3也加了,具体性能强烈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1个简单的例子在OPENGL下是可以跑到27-28FPS,但第2/3个例子就跑0-4FPS.我在STA2065上测试的结果.

还有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使能bsp_xrplugin_opengl,NK里面莫名有了LIBEGL。DLL这样的DLL文件,但我想不明白这样的DLL从何而来,我搜索CE600文件夹都没见到,奇怪!

把LCD控制器由16位设置为24位就慢很多了,原来最快的,现在才5-6FPS.

网友:
昨天在6410上试了一下,也是一样的结果-------简单的例子程序可以跑到24FPS,复杂的例子程序只能是1-4FPS.

bsp_xrplugin_opengl环境变量已经使能,不要三星自己提供的OPENGL的DLL.让系统自己去编译出OPENGL的DLL.

网友L:
大侠有空用用ti的353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侠有空用用ti的3530试试

没有这个A8的板子啊!!!

网友:
默人的OPENGL的DLL是不是从这个地方编译出来的???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OPENX
这个文件会产生OPENGL的那两个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