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C++基于对话框的智能设备程序,引入头文件后,增加变量CFtpConnection* m_pFTPConnection;出错

楼主:
如题:
  VS2005里,用VC++建立基于对话框的智能设备程序,在包含头文件后,给对话框类增加CFtpConnection* m_pFTPConnection;成员变量,运行时出现如下错误:

1>------ Build started: Project: test, Configuration: Debug Pocket PC 2003 (ARMV4) ------
1>Compiling...
1>test.cpp
1>d:\pda\temp\test\test\testDlg.h(20)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1>d:\pda\temp\test\test\testDlg.h(20)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da\temp\test\test\testDlg.h(20)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testDlg.cpp
1>d:\pda\temp\test\test\testDlg.h(20) : error C2143: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
1>d:\pda\temp\test\test\testDlg.h(20)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d:\pda\temp\test\test\testDlg.h(20)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Generating Code...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d:\PDA\temp\test\test\Pocket PC 2003 (ARMV4)\Debug\BuildLog.htm"
1>test - 6 error(s), 0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1 failed, 0 up-to-date, 0 skipped ==========
========== Deploy: 0 succeeded, 0 failed, 0 skipped ==========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旷世难题!!!

网友:
有点经验都能看出来,这是因为编译器找不到CFtpConnection的定义,小问题了。

网友A:
检查头文件和头文件directory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头文件和头文件directory吧

“动天里的一把火”老兄
你这问题都解决了吧
不支持,确实很失望
换个UDP,TCP啥的吧。

网友:
好像mfc中的一部分类在wm中没有实吧?
有些代码在pc上可以使用,但是在移动设备上只能自己去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