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波特率

楼主:
请问谁用过keil软件。在Dubgger里面的setting中设置的波特率和端口是谁的,用串口与单片机通信,并硬件调试。硬件调试不成功。是不是计算机的波特率和芯片的一样才可以啊。怎么设啊。我做的是nrf9e5。我都愁死了。

网友:
PC端和MCU的通信协议必须一致。包括通信速率,发送位数等。
建议数据结尾增加校验字。
keilc 的设置和你的代码保持一致。另外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debug/settings/com port
settings/可以设置仿真通信速率。
注意不要太低。

网友:
不要急,
1. 阅读器件手册,  了解是否 为msc51 体系, 现在许多51 MCU 没有内部12分频,
2. 确定器件型号, 下载串口通行例程,  用PC机与示波器,观察. 分析代码中积存器设置.
3. 需要修改Keil的编译头文件, 寄存器的分频与时钟 常数
4.

网友:
举报2楼的头像~

网友:
举报3楼的头像~

网友:
PC端和MCU的通信协议必须一致。包括通信速率,发送位数等。
建议数据结尾增加校验字。
keilc 的设置和你的代码保持一致。另外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debug/settings/com port
settings/可以设置仿真通信速率。
注意不要太低。
首先谢谢2楼
在我这里面啊,keil中的dubugger中的setting是设的谁的波特率呢书上让设的是9600。你的意思是说我看见那个计算机中的串口也有波特率是9600。在我的程序中串口初始话的时候也有波特率19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端和MCU的通信协议必须一致。包括通信速率,发送位数等。
建议数据结尾增加校验字。
keilc 的设置和你的代码保持一致。另外flash/Configure flash tools/debug/settings/com port
settings/可以设置仿真通信速率。
注意不要太低。
首先谢谢2楼
在我这里面啊,keil中的dubugger中的setting是设的谁的波特率呢书上让设的是9600。你的意思是说我看见那个计算机中的串口也有波特率是9600。在我的程序中串口初始话的时候也有波特率19200

debug 栏设定是仿真器使用的端口,如果你使用USB的debugger,那么要选USB,而不是串口。
如果使用的是串口,那么不能与应用程序中uC和PC通讯使用的串口相同。

网友:
7楼留下你的OO我们聊聊吧,我这个亟待解决啊。我是初学什么都不会啊!谢谢。我这里就我自己学这个啊,什么都不会啊!

网友:
要选择右边的debug驱动,而不是左边的simulator;
右边debug驱动要选择支持你所使用芯片对应的驱动;
如果是USB接口的debugger,当连接后需要在settings里面选择USB;如果是串口就选串口。

网友:
引用楼主 jijijijia 的回复:
请问谁用过keil软件。在Dubgger里面的setting中设置的波特率和端口是谁的,用串口与单片机通信,并硬件调试。硬件调试不成功。是不是计算机的波特率和芯片的一样才可以啊。怎么设啊。我做的是nrf9e5。我都愁死了。

你如果使用串口调试,那么在dubgger里面设置的波特率就是你单片机串口的波特率。是要一样的,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所有的我都试过了,就是不成功,软件调试可以,但是硬件调试就不行,他的提示是 波特率是否设置的与初始的一致,或者是 程序是否下载到rom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我都试过了,就是不成功,软件调试可以,但是硬件调试就不行,他的提示是 波特率是否设置的与初始的一致,或者是 程序是否下载到rom中

程序是否下载到rom中??
需要选是确认

网友:
一直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目标MCU是什么?你的MCU估计代码都没有烧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