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 产生硬件中断

楼主(2009-05-19):
VxWorks 产生硬件中断
我有intconnect注册了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想测试一下
文档里有一个sysBusIntGen可以产生一个,但是我的板子不支持VMEBUS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方法可以模拟产生硬件中断
谢谢高人
硬件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中断来试试嘛,你的板子不会连串口都没有吧...

网友B:
中断有很多,比如定时器中断,IO中断。
IO中断比较方便实现。
将IO配置成输出,同时使能IO的沿变化中断,当你主动变化IO电平时,就产生沿,会触发对应的中断。

网友C:
IRQ0~IRQ7,外部中断都可以用啊。接上一个脉冲,intConnnect上,就可以调试了。

网友D:
vxworks 交流群84134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