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Writefile对某ENDPOINT写数据正常,而用DeviceIOControl蓝屏

楼主:
1.驱动程序写Write函数,指定固定断点endpoint0,submitURB
在应用程序调用writefile 写数据正常
2.驱动程序定义IOCTLCODE,写函数BULKWrite,获取pipenum,得到endpoint0,然后submitURB
在应用程序指定endpoint0,调用DeviceIOControl 蓝屏, 显示‘hound5.sys(好像是)地址错误’

这是咋回事?

网友:
应用程序使用CreateFile()得到设备句柄时,必须把第一个参数设置为完整的pipe名字(即设备的path + pipe名字)

网友:
使用DeviceIOControl时,CreateFile()句柄是设备的path
如果用writefile CreateFile()第一参数为设备的path+ pipe名字  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