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编译的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RM平台,系统裁减中选择Release方式生成nk镜像文件。

用其下载至目标设备,启动Wince系统。

但是存在同一个EVC工程,用Realease方式生成的程序可以运行,而用Debug方式生成的却不能运行,提示报错。

测试的EVC工程很简单,就是一个屏幕输出而已。

感觉跟EVC平台有关,但又不知问题在哪里?

网友A:
能够DEBUG吗?

网友B:
clean一下看行不行,是不是你的工程下面debug文件夹里面有的东西没有清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DEBUG吗?

不能啊,程序运行就报错,弹出对话框,单击“忽略”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ean一下看行不行,是不是你的工程下面debug文件夹里面有的东西没有清干净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我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lean一下看行不行,是不是你的工程下面debug文件夹里面有的东西没有清干净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我试过

这样都不行,那重新建立个工程看看,这些盗版软件.....好多问题的。也许是搞错了一些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lean一下看行不行,是不是你的工程下面debug文件夹里面有的东西没有清干净

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我试过

这样都不行,那重新建立个工程看看,这些盗版软件.....好多问题的。也许是搞错了一些细节。

呵呵,软件版本应该没有问题

我关心的是Wince Release版本下载的nk值不支持Debug方式的EVC应用程序运行,如果支持该如何处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程序链接了MS的Debug版的DLL了,但是你的目标机器上没有?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debug只在联机调试时候用,如果要发布到机器上去,就用release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顶你 ...
关注中。。。
N年了都,我还没有解决呢, 兄弟,解决了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啊

网友E:
把Debug版的DLL的拷贝到设备上就行了,用depends看一下用了那些DL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Debug版的DLL的拷贝到设备上就行了,用depends看一下用了那些DLL

通常是哪些库啊,我查看EVC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什么dll文件啊

网友:
可能是Assert断言错误

网友F:
你应该设置断点一步步调试,调试到弹出错误的那句去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设置断点一步步调试,调试到弹出错误的那句去找出问题。

程序是个简单的界面显示啊,程序运行后就弹出无法运行对话框,并提示缺少组件奥

网友:
是不是里面调用的一些动态库文件,或者lib文件,里面的release和debug的不同,因此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用ultra edit比较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多余的函数接口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