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开发WINCE程序的几个问题

楼主:
为了兼容各个WinCE系统,包括WinCE 6.0, PPC 6.0 6.5和SP6.0;我想用C#改写一个C++的程序,涉及到TCP/IP编程,调用系统函数等,程序不复杂,但我有些疑问,请教一下。
一、用C#开发的程序,程序会不会很大?
二、运行效率如何?是不是比C++明显效率低?或者还算可以接受?
三、如何用C#在WinCE环境下作一个后台的Service程序?或者是只显示在托盘中的一个图标而已,怎么在C#下作这样的程序?有例程可以借鉴吗?

谢谢!

网友:
1. 程序不会很大
2. 可以接受.

网友:
类似的我做过的工程来看,C#做的东西有明显的感觉到慢,但用户可以接受。开发的程序本身不能说太大,但因为必须装精简版的FRAMEWORK,所以相对来说还是不小的。写后台SERVER这个比较简单,网上有的是,而且MSDN本身就有例程。显示图标什么的这东西都是入门级的东西,在C++算是个技巧,在C#基本啥都不是。

网友:
慢多少?<20%?
我的程序不是很复杂,也不太要求运行速度

网友:
To 2楼: MSDN的例子叫什么?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C#开发效率 高

在WINCE做Server程序,没遇到过,不过做托盘或者程序启动后隐藏主界面也可以

网友:
To 6楼: 不是server程序是service程序,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找到2楼说的MSDN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