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6下MP3播放器应用程序的编写

楼主:
最近要在wince6下编写一个MP3播放器,网上看了下资料,发现资料太多,不好抉择。编写过MP3应用程序的兄弟们,你们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how

谢谢,有没有相关的简单实例

网友B:
WinCE下都有什么摄像头的驱动呢?中星微的301可以用吗?

要是想用其他摄像头是不是要自己安装驱动,但是WinCE下不知道怎样操作,找不到硬件管理器,也运行不了exe文件。

还有,装了摄像头驱动的话,用dshow采集数据可以吗?但是用什么方法查找或枚举出设备呢?win32下的ISampleGrabberCB在WinCE不支持。。。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可见我有多无奈了,一点资料都没有,哪位有相关的资料给我个链接吧,多谢多谢!

网友B:
我怎么都发不了帖子,怎么办啊,一点击发帖,就提示我没有登录,登录了后重新写贴发还是这样,貌似只要一跳转页面帐号就注销了,这是什么怪事啊,都发不了帖子了,只好写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下都有什么摄像头的驱动呢?中星微的301可以用吗?

要是想用其他摄像头是不是要自己安装驱动,但是WinCE下不知道怎样操作,找不到硬件管理器,也运行不了exe文件。

还有,装了摄像头驱动的话,用dshow采集数据可以吗?但是用什么方法查找或枚举出设备呢?win32下的ISampleGrabberCB在WinCE不支持。。。

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可见我有多无奈了,一点资……

汗。。。。WinCE 下 中星微的驱动是有的,不过免费的只能用10分钟。。
自己写一个驱动的话,没有必要去实现source filter,因为通常都是一个流驱动,直接IO操作读取数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都发不了帖子,怎么办啊,一点击发帖,就提示我没有登录,登录了后重新写贴发还是这样,貌似只要一跳转页面帐号就注销了,这是什么怪事啊,都发不了帖子了,只好写在这里

欢迎提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how

没人回答,你的回答我早知道,不过还谢谢你。分就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