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的IO口配置为上拉电阻后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嵌入式。用的是s3c2410。在做PWM输出的时候将B0口配置为有上拉电阻后,发现输出高电平才三点几伏。不知道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他本来就是3伏左右。我需要他输出高电平在五伏左右,用来驱动电机。。。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网友:
3.3V吧
驱动电机
你不加一个专门的驱动IC吗?
比如简单的L293
或类似的
驱动直流电机,步进电机
一般都得加一个驱动芯片吧

网友:
本来就是3.3V

网友:
实验证明:你的板子没坏

网友:
3.3 左右。

网友:
s3c2410 IO口电压是3.3V左右,电机的驱动电流需要多大?建议用专门的驱动IC或者接一个MOS管驱动.

网友:
驱动电机?还要有个什么桥电路吧。。用来升压。当然不用自己画电路,好像有直接驱动电机的芯片,什么L298的~~大学毕业设计用了51单片机控制直线运动精度~不过,很烂的~没精度可言。。

网友:
谢谢各位啦~~我知道了!我可以先用光藕进行一下电平转换,然后再加到电子调速器上去驱动!但是电调一直用不太明白。我用的是飞马 320A 双向 车船用 有刷电调,淘宝上买的。那店主告诉我说电调要先检测中点才能运行。一直不明白。。。不知道各位有用过的没,给指点指点。小弟再谢过啦~

网友:
主要看你的IO部分电源的大小了。不过最大也就3.6V。要转成5V的话,
如果需要转的引脚比较多的话,用一颗245将电平转换一下。如果只有一两跟的话,可以用三极管之类转一下电平

网友:
然到没人用过电调~~好吧!结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