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大家一个白痴问题,nandflash驱动

楼主:
现在bsp里有2个nandflash驱动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COMMON\NANDFLASH\Fmd\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NANDFLASH\Fmd\
怎么会有2个驱动啊,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COMMON\NANDFLASH\Fmd\中NANDFLASH驱动是供EBOOT使用的,DRIVERS\NANDFLASH\Fmd\中的驱动是供操作系统使用的。

网友:
楼上强悍,也希望能帮我看看帖子。。。

网友:
引用楼主 shellgo 的回复:
现在bsp里有2个nandflash驱动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COMMON\NANDFLASH\Fmd\
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NANDFLASH\Fmd\
怎么会有2个驱动啊,
有什么区别?

搜索source 等看他在哪里被调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MON\NANDFLASH\Fmd\中NANDFLASH驱动是供EBOOT使用的,DRIVERS\NANDFLASH\Fmd\中的驱动是供操作系统使用的。

学习了

网友:
TARGETNAME=nandflash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ETYPE=PLATFORM

WINCEOEM=1
DEFFILE=nandflash.def

TARGETLIBS=\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a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fmdhooklib.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nandflash_lib.lib

SOURCES=

驱动下面那个是空的。
都是用到一个。

网友:
看到了,非常感谢,确实用的同一个D:\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COMMON\NANDFLASH\Fmd\
发现ut改了好多,和原来的版本

网友:
看SOURCES文件,再看看注册表,看最终生成的DLL是给谁用的。还有就是看看单个文件,被谁调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