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键盘

楼主(2009-04-16):
单片机键盘
我用单片机做的一个键盘,在工控机启动的时候,按DEL进不了BIOS,启动之后键盘正常,能检测到DEL键,我这里有三款工控机,有一款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各位大侠有没见过这种情况?我的程序里是只有发送没有接收的
键盘
工控机
程序

网友:
“BIOS里面无法识别,进系统后能识别”,“只有一台这样”,那就换键盘看看。如果换键盘还是这样,就说明主板的BIOS有点小问题。
键盘一般是PS/2或者USB的,不管哪种接口都涉及到读写时序。一般主机端的读写控制总是余量很大,因为这样才能确保兼容多种设备。
但有些主机为了降低成本或者减少面积,集成的控制器部分减少了余量,降低了部分性能。
如果这种减少正好处于极限,少一点就不行,多一点就行,那么就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下肯定无法识别,另一种情况肯定能识别的现象。
还有种可能是BIOS里面对于冗余的设计不完善,丢数据包导致无法完整识别。升级bios一般可解决。

网友A:
我用标准键盘可以的,用自己的单片机键盘就不行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數據 比較你的跟標準鍵盤的發送的數據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