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flash.dll 在哪

楼主:
请问smflash.dll 这个是哪个驱动生成的文件?为什么我的PB在2440下编译后找不到这个文件?

网友A:
可能你的BSP里边没有吧

网友B:
smflash.dll是ms的flash driver的dll,samsung因为兼做flash ic的,所以flash driver做的比较专业一点,不用ms这一套,因此你看不到

网友C:
我的在\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target\ARMV4I\retail这个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BSP里边没有吧
是没有

引用 网友B:
smflash.dll是ms的flash driver的dll,samsung因为兼做flash ic的,所以flash driver做的比较专业一点,不用ms这一套,因此你看不到

step4:
    要知道内核子集XIPKERNEL.BIN必须包含的modules和Files是那些,根据我的实践得出,下面这些文件是必需的:
    "nk.exe",
    "coredll.dll",
    "filesys.exe",
    "fatfsd.dll",
    "diskcache.dll",
    "fatutil.dll",
    "binfs.dll",
    "fsdmgr.dll",
    "mspart.dll",
    "smflash.dll",

那要做XIP,该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在\WINCE500\PLATFORM\SMDK2440A\target\ARMV4I\retail这个目录下

我的BSP没有,我换另个BSP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