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如何测量字符串所占的长度?(坐标尺度)

楼主:
比如说一个单词:computer

如何测量出 该单词的坐标长度?

我想在坐标系中,把点 A · 画在 computer的正下方。

如图所示:

                         computer
                            ·

所以,有必要知道该单词的长度。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莫非无法实现?

网友:
sizeof(字符串名)不行吗?

网友A:
computer 是drawtext 写的吗! 如果是那么 createfont 的时候有字宽的吧!

你的这种处理 很多吗!

少的话  自己算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puter 是drawtext 写的吗! 如果是那么 createfont 的时候有字宽的吧!

你的这种处理 很多吗!

少的话 自己算就可以了

就是使用 drawtext写的。

主要是考虑大以后软件需要更新的问题,所以,想写个通用的,不管怎么变都不需要很大的改动

我看看createfont

网友:
drawtext  左对齐
然后得到每个文字的宽度....

网友:
恩。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CSize size;
size = pDC->GetTextExtent(strRulers);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ize size;
size = pDC->GetTextExtent(strRulers);

正解

网友:
GetTextExtent

??莫非大家使用的是MFC? 使用

HDC  hdc

hdc.GetTextExtent

报错。

由于刚刚入门wince,以前在linux做开发,

我一直没弄懂,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编写的代码都是  使用WNDCLASS  HDC,  H开头的句柄,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使用的C开头的MFC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