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 RIL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

楼主:
代一个朋友问一个问题,WINCE6下的RIL 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WM下的RIL的开发流程,但却不太清楚CE6下的流程,特此请教大家一下。

一,我已经知道在CE6下要在组件里面添加CELLCORE。

问题1,那么cellcore添加后,编译完成就可以了嘛?难道不需要修改platform.bib, platform.reg 等内容? CE6下的那个PUBLIC下的RIL看上去只生成了rilmdd.lib。(WM下的通常做法是在drivers目录添加一个RILGSM驱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内容,然后生成dll文件,然后修改platfrom.bib, reg文件,这样才能加载。不知道WINCE6要不要这样弄?)

问题2,编译完成生成的NK.BIN下载到开发板上,怎么看出来RIL有没有加载?(WM下通过NO SERVICE等桌面可以区分出来RIL加载没有,RIL工作正常没有,不知道WINCE6是通过什么来区分?)

二、WINCE6下的RIL的应用程序开发是不是跟WM里面一模一样的?比方说WM下是通过TAPI或者AsyncRequestIssue((RIL_FUNCTION)RIL_GetPhonebookOptions, NULL, NULL, CRilRequestTypeGetPhonebookOptions, Arg);来调用的,WCE下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嘛?

谢谢。

网友:
WM跟WINCE差不多的.

网友:
WINCE 下把RIL,TAPI等相应的组件加进去的行了,跟WM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上两位看来都做过CE6下的RIL的,那么是不是添加了组件,编译出来的NK.BIN就具有了RIL 的功能?比方说modem的AT命令跟CE6的一模一样,是不是RIL就可以工作了?就可以打电话了?

网友:
CE下没有可打电话的AP要自己写的.

网友:
RIL 射频接口层,好抽像的东西。

网友:
我来接分
只需要两个步骤就可以添加CellCore/RIL驱动来支持我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首先在CE6.0的catalog里面找到”CellCore”,你可以只选择你需要的选项(例如SMS支持)或者所有功能(ALL Modules),这样做的话就只会添加到你的API层(MDD模块)但是不能添加Enfora例程的RIL驱动层(PDD模块),要添加Enfora的例程我们可以通过在添加”IMGENFORA=1”的环境变量来实现。
另外,别忘记在bib文件中添加加载Enfora的DLL的开关:
C:\WINCE600\PLATFORM\DEVICEEMULATOR\FILES\platform.bib
    IF IMGENFORA
        rilgsm.dll          $(_FLATRELEASEDIR)\rilenfora.dll          NK SHK
    ENDIF IMGENFORA
设置IMGENFORA环境变量只能在CEPC平台和模拟器平台上产生作用,因为Enfora驱动位于CEPC平台和模拟器平台的文件夹下。如果你希望Enfora在你自己的平台下工作你需要将Enfora的文件在DEVICEEMULATOR文件夹下复制至你自己的平台文件夹下。例如我们的平台是x5,那么我就要复制去\Wince600\Platform\x5\SRC\DRIVERS\RILPDD,然后你需要修改一些其他的文件来令到这个文件能够运行。首先,按照如下方式在驱动文件夹DRIVERS下修改路径文件DIRS,从而确保RILPDD能够被编译:
DIRS= \
# @CESYSGEN IF CELLCORE_MODULES_RIL
rilpdd \
# @CESYSGEN ENDIF CELLCORE_MODULES_RIL
接下来在我们x5平台下的BIB文件和REG里粘贴IMGENFORA块,别忘记这两个文件是在WINCE600\PLATFORM\CEPC\FILES底下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IMGENFORA=1来实现为我们的平台添加Enfora RIL驱动,从而使得上层应用能够控制我们的GSM/GPRS设备。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Enfora驱动会假定你通过COM2口来连接你的GSM嵌入式设备,在模拟器里面我们可以使用桌面PC的物理COM口来映射它。
另外有一点要注意的是,GSM驱动与多数复杂的WIN CE驱动一样同样分为MDD和PDD两层,CellCore是运行在一个叫RIL的驱动之上的,如果要想在实际的GSM物理设备上稳定地跑起来,重新针对实际硬件开发PDD层是必须的,这点需要对GSM通讯协议与AT命令状态及其机制非常熟悉才行。幸亏的是,比起例如SMS那些复杂的处理,只对PDD层开发的确大量减少了我们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