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刷新频率问题

楼主:
液晶显示器不进行屏幕刷新会有什么现象?
如果原来屏幕上有显示的话,屏幕上的图像会不会消失?

网友:
呵呵,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原图像不变化,如果有的话

网友:
有静态和动态之分。
LCD有缓存时,不进行屏幕刷新,还有图象。

网友:
不行,会保存上次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静态和动态之分。
LCD有缓存时,不进行屏幕刷新,还有图象。

有静态和动态之分。但是LCD最底层还是需要不停刷新的才能正常显示。静态的只不过是内部在动态基础上加了一个自动刷新的机制。
如果不刷新的话,没有显示了。要不是白屏要不是黑屏了。

网友:
一般都是白屏,特别是尺寸大一点的都是。
屏幕刷新需要ram支持,有的内建,有的做到外面。大尺寸的一般都是在外面的。ARM带控制器的其实也是给你分配点RAM而已,这些都是需要不停的刷新的。

网友:
谢谢 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