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TH1,TL1的初值为啥是负数?负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void init(void)
{
    TMOD=0x20;     //计数器1工作在方式2;
    SCON=0X50;     //串口控制设置,串口工作在方式1
    PCON=0x80;     //波特率设置为2倍
    TL1=TH1=(-12000000/12/32/9600);  //计数器1赋初值
    EA=0;     //禁止中断
    TR1=1;    //计数器以开始工作
}

不明白,为啥TL1,TH1会是负数呢?为什么不是256-()呢?

如果是负数,这个通信波特率又是多少呢?

负数,在什么时候产生中断呢?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

网友:
我感觉你上面程序错啦! TL1=TH1=(-12000000/12/32/9600);  //计数器1赋初值 (错了)
应该是TH1=TL1=256-[(2^1)*12*(10^6)/(9600*32*12)] 你程序中的波特率为9600b/s吧?

你应该去查下手册,现弄明白从波特率到初值的转换。

   初值=256-【fosc*(SMOD+1)/(384*波特率)】(定时器1模式2,串行口1)

            我的理解。

网友:
我想应该是这样

256的二进制是多少?

1 0000 0000

对于八位来说为0

而负值相当于0 - (正值)

所以,把减法计算丢给了编译器

网友:
256 =单字节的0
所以负数就表示 256-。。。

网友:
看来楼上两位高手已经给出答案了,建议楼主了解下单片机负值时的二进制编码就能看懂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