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波特率的计算方法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请问单片机串口波特率怎么计算,见笑了。

网友:
这个头像很熟悉!

网友:
课本都有的呵呵,
网上也大把
http://liuyunfeng484.blog.163.com/blog/static/66831715200962094743150/

网友:
那种单片机??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如果是51,可以直接下载个懒人51,或者波特率计算器

网友:
晶振是12分频的 具体的计算忘啦啊呵呵
不过随便一本51入门的书都有啊 你可以看看

网友:
如果楼主用的是51单片机
下载一份datasheet
按照上面的公式计算
另外还有一个表
串口传输数据的速率
对应的晶振频率
对应SMOD设置位
对应定时器方式和相应初值
还有此初值对应的误差
当然楼主也可以下载一个小软件
可以直接帮你计算出来
————————————————————————————————————————————————
菜鸟来顶贴学习。

网友:
这里有下的计算器:http://street.bloghome.cn/posts/86892.html

但我建议还是学会手动算算,等掌握后可以用计算器等方便方法。

网友:
如果是MSP430,波特率计算是另外一种方法,这样说吧,32k晶振,可以做到4600没问题
1000k,可以做到任意波特率吧、

网友:
LZ需要学会自己查资料,翻书,百度,谷歌等,像这种简单问题不是不能问,只是要想有长足进步,有高效的进步,学会学习的能力很重要

网友:
网上搜搜  面包总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