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e6下调用LoadKernelLibrary()会出编译错误

楼主:
网上查了好多,都是LoadKernelLibrary 返回0的问题(wince6下),从没有编译错误。可我怎么 “LoadKernelLibrary”identifier not found? 网上大家都说可以从用户程序调用这个API的

具体步骤:
建立一个DeviceEmulator的project,成功生成image。然后写个最简单的应用程序(见下面)。最后应该得到“load failed”,而不是编译错误。而且奇怪的是,我把LoadKernelLibrary换成LoadLibrary编译就能通过,换成LoadDriver也不行。是不是我sources文件里少了什么东西。恳请大家抽空帮我看看,多谢!

test1.cpp:

#include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HANDLE hMod = LoadKernelLibrary(L"abcde.dll");
       //HANDLE hMod = LoadLibrary(L"abcde.dll");
       //HANDLE hMod = LoadDriver(L"abcde.dll");
       if (!hMod ) {
               RETAILMSG(1, (TEXT("error: Load failed\r\n")));
       }
       else {
               RETAILMSG(1, (TEXT("success: Load done\r\n")));
       }
   return 0;
}

sources file:

__PROJROOT=$(_PROJECTROOT)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TARGETNAME=test1

SOURCES= \
   test1.cpp \

TARGET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TARGETTYPE=PROGRAM

网友:
找到问题了,应该include , 唉,又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Header: Pkfuncs.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lz比我快 呵呵 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