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TR如何转换成CString

楼主(2009-08-04):
LPSTR如何转换成CString
如题
如何

网友A:
LPSTR a="aaaaa";
CString str;
str.Format("%s",a)

网友B:
LPSTR lps = "china";
LPWSTR lpw;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lps ,-1,lpw,MAX_PATH );
//在将lpw装换成CString程序报错退出
CString str(lpw);
在网上搜了一下,LPWSTR转CString就是这样转的

网友C:
LPSTR p = "sarghrt";
CString aaa;
aaa = p;
//可以直接相等的,不过如果CString aaa = p;会报错表示类型不符合

网友D:
CString和LPCTSTR有类型转换重载的
用CString和LPCTSTR是通用的
如果要显示的转换,直接赋值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