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inux I2C 驱动

楼主:
小弟我最近在做系统移植,需要完成一个kernel2.6下的i2c键盘驱动程序,i2c控制器应该就是使用的s3c2410芯片里的,还用到一个mega8芯片,我猜应该是作为i2c设备接到总线上,并由这个mega8控制i2c总线上的键盘和ic卡读卡器。由于以前没有写过Linux驱动,基本上算是边学边干。现在手头上有一个基于kernel2.4的,可是好像2.4和2.6区别很大,有些地方不太明白,特来向诸位请教,先谢过了!

这个驱动用到的i2c_client结构体里有一个叫做slvRecvNotify的成员函数,感觉好像是使用设备产生中断后,由这个函数来判断是哪一个设备引发中断,可kernel2.6中已经不再使用了,这个函数是如何被调用的呢?kernel2.6中又是如何取代这个操作的呢?

貌似不能上传附件,附上部分代码,如下,还望诸位前辈能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static struct i2c_client mega8_client = {
        flags:                0,
        addr:                MEGA8_I2CADDRESS,
        adapter:        NULL,
        driver:                &i2c_mega8_driver,
        name:                "I2C Mega8",
        id:                1,
        slvRecvNotify:        i2c_mega8_slvRcv,  //???
};

static int i2c_mega8_slvRcv( char *buf, int len, int begin)
{
        static int index = 0;
        static I2C_MEGA8_BUFFER frame;
        char *p = frame.m_buffer;

        if(begin==1)        //the first byte of a i2c frame
                index=0;

        DPRINTK ("mega8 slv Rcv:%d\n",*buf);
        memcpy(p + index, buf, len);
        index += len;
        DPRINTK ("index:%d\n",index);

        if (index >= BUFFER_TYPE_LEN){
                switch (GetI2C_Devtype(frame.m_cmd)){
                        case        DTYPE_SECURITY:
                                break;
#ifdef CONFIG_I2C_MEGA8_MATRIX_KEYBOARD
                        case        DTYPE_MKEYB:
                                if (index >= sizeof (frame.m_kbd)){
                                        DPRINTK ("Request kbd:%d\n", RequestArray[DTYPE_MKEYB]);
                                        if (RequestArray[DTYPE_MKEYB]){
                                                mega8_kbd_raw((I2C_kbd * )&frame);
                                        }
                                        index = 0;
                                }
                                break;
#endif
#if 0//#ifdef CONFIG_I2C_MEGA8_IC_CARD
                        case        DTYPE_ICCARD:
                                if((frame.m_cmd==CMD_ICC_FAILED && index >= ICCARD_COUNT_FAILED_OFFSET) ||
                                        (index>ICCARD_COUNT_OFFSET && index >= frame.m_iccard.iccard_cnt+ICCARD_COUNT_OFFSET && frame.m_cmd==CMD_ICC_READ)||
                                        (index>=ICCARD_COUNT_OFFSET && frame.m_cmd==CMD_ICC_WRITE) ||
                                        (index >= ICCARD_COUNT_PWD_OFFSET && frame.m_cmd == CMD_ICC_VERIFY) ||
                                        (index >= ICCARD_COUNT_TYPESEL_OFFSET && frame.m_cmd == CMD_ICC_TYPESEL)){
                                        DPRINTK ("Request ic-card:%d\n", RequestArray[DTYPE_ICCARD]);
                                        if (RequestArray[DTYPE_ICCARD]){
                                                mega8_iccard_raw((I2C_ICCard * )&frame);
                                        }
                                        index = 0;
                                }
                                break;
#endif
#if 0 //#ifdef CONFIG_I2C_MEGA8_PS2_0
                        case        DTYPE_PS2_0:
                                if(index >= sizeof(frame.m_ps2)){
                                        DPRINTK ("Request ps2-0:%d\n", RequestArray[DTYPE_PS2_0]);
                                        if (RequestArray[DTYPE_PS2_0]){
                                                mega8_ps2_raw0(frame.m_ps2.ps2data);
                                        }
                                        index = 0;
                                }
                                break;
#endif
#if 0 //#ifdef CONFIG_I2C_MEGA8_PS2_1
                        case        DTYPE_PS2_1:
                                if(index >= sizeof(frame.m_ps2)){
                                        DPRINTK ("Request ps2-1:%d\n", RequestArray[DTYPE_PS2_1]);
                                        if (RequestArray[DTYPE_PS2_1]){
                                                mega8_ps2_raw1(frame.m_ps2.ps2data);
                                        }
                                        index = 0;
                                }
                                break;
#endif
                        case        DTYPE_ALL:
                                break;

                }
        }
        return 0;
}

网友:
I2C总线上的器件,都有自己的器件地址。
请注意阅读I2C的协议,例如PCF8563的地址被固化为0x01,等等。注意地址的分配不能重复,否则会引起混乱,无法通讯。
很多控制器集成了硬件的I2C通信模块,并提供了相应的接收中断,发送中断等功能,这个要看具体芯片的datasheet.查阅具体的中断入口地址。
相应的SFR也会明确列出来,所以你要细些阅读datasheet.才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