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DDR1 256MB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三星官方的BSP,里面使用的是128MB的mDDR,而我们现在要使用DDR1,由4片32M x 16的DDR1组成一个256MB的内存,先当128MB使用,为了好调试,现在遇到的问题如下:

1、在下载NK时出错,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400000  Length=0x2773fe8
-----------------------------------------------------
RAM image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4FB31  computed=0x34FC3C)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12, ABORT!!! ******

2、下载XIP.bin出错如下: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3efc528
-----------------------------------------------------
RAM image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4FB31  computed=0x34FC30)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45, ABORT!!! ******
最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我的XIP.bin 是多大,它读到的大小一律为0x3efc528,而我实际大小没这么大

估计是我的内存参数没设好,下面是我的当128MB使用时的配置:
DMC1_MEM_CFG        EQU    ((0<<30)+(0<<21)+(0<<18)+(2<<15)+(0<<14)+(1<<13)+(1<<7)+(0<<6)+(2<<3)+(2<<0))
DMC1_MEM_CFG2        EQU    ((1<<11)+(1<<8)+(1<<6)+(0<<4)+(0<<2)+(1<<0))
DMC1_CHIP0_CFG        EQU    ((1<<16)+(0x50<<8)+(0xF8<<0))    ; BRC (Linear Address Mapping)
DMC1_CHIP1_CFG          EQU    ((1<<16)+(0x50<<8)+(0xF0<<0))
DMC1_USER_CFG        EQU    0x0

DMC_DDR_REFRESH_PRD                        EQU    (930)    ;
DMC_DDR_REFRESH_PRD_DVS                EQU    (930)                    ; HCLK can be divided by 2
DMC_DDR_CAS_LATENCY                EQU                (4)   ; 6   Set Cas Latency to 3
DMC_DDR_t_DQSS                EQU                (1)   ;
DMC_DDR_t_MRD                        EQU                (7)   ;
DMC_DDR_t_RAS                        EQU                         (15)   ; 100
DMC_DDR_t_RC                        EQU                (16)   ; 100                ; 10, Min 67.5ns
DMC_DDR_t_RCD                        EQU                (3)    ;30ns
DMC_DDR_t_RFC                        EQU                        (15)        ;100
DMC_DDR_t_RP                        EQU                (3)    ; 40ns
DMC_DDR_t_RRD                        EQU                (10)    ; 75ns
DMC_DDR_t_WR                        EQU                (3)    ; 60ns   Write recovery time
DMC_DDR_t_WTR                        EQU                         (10) ;  20ns     Last data in to Read command
DMC_DDR_t_XP                        EQU                         (2)                            ; 1tck + tIS
DMC_DDR_t_XSR                        EQU                         (210)    ;1522ns        ; 17, Min 120ns
DMC_DDR_t_ESR                        EQU    (DMC_DDR_t_XSR)

硬件条件: HCLK=133MB
内存芯片:三星的:K4H511638F-LC/LCC (DDR400 当 DDR266使用)

问题:1,请问我应如何解决?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2,我在Eboot里进行了读写测试,没发现问题
      3,下载Eboot.bin和XIPKERNEL.bin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下载NK就有问题呢?是因为传大文件吗?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没搞过,关注了

网友:
我还没有搞到那里我还在bootloader,.....

网友:
可能USB的走线有问题,要求差分.这种一般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EBOOT里面搜索******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112, ABORT!!! ******
这个代码一般最小录入的大小

网友:
就是个通信不正常的问题,通过USB传下去的数据跟ARM实际收到的数据不对,所以就通不过校验(CHECKSUM).

网友:
NK通过USB传是分记录传的(RECORD),你的情况就是在某个记录传的时候出错了.你的112号记录应该不是固定的,应该是随机的,因为你的USB线不稳,所以在任何的记录下都有可能出错的.

NK的数据错了,可能NK就跑不起来,所以要求进行CHECKSUM.

网友:
先查查usb的问题吧

网友:
我现在也把重点放在USB的传输方面,
因为我在Eboot里写了个程序来测试内存,没发现有过任何问题,我写的程序放在main.c里,如下
 OALMSG(TRUE, (TEXT("---------------Write 40 MB TO 80100000--------.\r\n")));
pDATA = (unsigned int *)0x80100000;
memset(pDATA, 0xAA, 0X4000000);  //Write 40MB to the memory from 80100000

OALMSG(TRUE, (TEXT("---------------Read-1-------.\r\n")));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0100000;
for(i=0;i<0X4000000;i++)
{
     rDATA = *pDATA;
    if(rDATA != 0xaa)
            {
                OALMSG(TRUE, (TEXT("-------ERROR:addr=0x%x-data=0x%x------.\r\n"),pDATA,rDATA));
            }
    pDATA ++;
}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4100000;

OALMSG(TRUE, (TEXT("---------------Write40 MB TO 0x84100000--------.\r\n")));
memset(pDATA, 0xBB, 0X3E00000);  //Write 10MB to the memory from 80100000
OALMSG(TRUE, (TEXT("---------------Read-2-------.\r\n")));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4100000;

for(i=0;i<0X3E00000;i++)
{
     rDATA = *pDATA;
    if(rDATA != 0xbb)
            {
                OALMSG(TRUE, (TEXT("-------ERROR:addr=0x%x-data=0x%x------.\r\n"),pDATA,rDATA));
            }
    pDATA ++;
}

OALMSG(TRUE, (TEXT("-------All check OK!!!------.\r\n")));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3000000;
rDATA = 0;
rDATA = *pDATA;
OALMSG(TRUE, (TEXT("-------Addr:0x83000000=0x%x------.\r\n"),rDATA));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7e30000;
rDATA = 0;
rDATA = *pDATA;
OALMSG(TRUE, (TEXT("-------Addr:0x87e30000=0x%x------.\r\n"),rDATA));

网友:
你用开发板的不行吗,交流qq5722539

网友:
是开发板的BSP改过来的

网友:
6410 K4H511638F-LC/LCC (DDR400 当 DDR266使用)对pcb 布线特别严,我们也失败一次,第二次就好了。

网友A:
我现在Eboot里用不同方法进行测试,读写内存里的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不知为什么,从USB传过来的东西就有错误产生,
下面是我模拟USB下载时的一个内存拷贝流程:USB -->8300000 -->80100000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3000000;
         OALMSG(TRUE, (TEXT("---------------Write40 MB TO 0x83000000--------.\r\n")));
        memset(pDATA, 0xaa, 0X2800000);  //Write 10MB to the memory from 80100000
        OALMSG(TRUE, (TEXT("-----------Copy data from 0x83000000 to 0x80100000-------.\r\n")));
        memcpy((PVOID)0x80100000, (PVOID)pDATA, 0X2800000);
        OALMSG(TRUE, (TEXT("-----------Checksum-------.\r\n")));
        pDATA = (unsigned char *)0x80100000;
        for(i=0;i<0X2800000;i++)
        {
            rDATA = *pDATA;
            if(rDATA != 0XAA)
                    {
                       OALMSG(TRUE, (TEXT("-------ERROR:addr=0x%x-data=0x%x------.\r\n"),pDATA,rDATA));
                    }
             pDATA++;
        }

        OALMSG(TRUE, (TEXT("-----------Checksum-All-OK------.\r\n")));

经过长时间测试,一点问题没有,而下载USB,几呼每次都有错,

请问:1、我是不是可以确定问题一定是出一USB传输了?
      2、DRAM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没问题了吗?

    请做过这一块的大侠帮分析一下。

网友:
呵呵,虽然我们用的平台不一样,但是出现的问题却类似。
前两天在我的板子上也是出现了能烧BOOT,但是烧NK却总出错。
如果BOOT也是通过USB下载的,并且能起来,基本可以说明USB和内存没有问题,我这边最后确定是BOO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Eboot里用不同方法进行测试,读写内存里的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不知为什么,从USB传过来的东西就有错误产生,
下面是我模拟USB下载时的一个内存拷贝流程:USB -->8300000 -->80100000
C/C++ code    pDATA= (unsignedchar*)0x83000000;
     OALMSG(TRUE, (TEXT("---------------Write40 MB TO 0x83000000--------.\r\n")));
    memset(pDATA,0xaa,0X2800000);//Write 10MB to the memory from 80100000    OALMSG(TRUE, (TEXT("-----------Copy data from 0x83000000 to 0x80100000-------.\r\n")));
    memcpy((PVOID)0x80100000, (PVOID)pDATA,0X2800000);
    OALMSG(TRUE, (TEXT("-----------Checksum-------.\r\n")));
    pDATA= (unsignedchar*)0x80100000;for(i=0;i<0X2800000;i++)
    {
        rDATA=*pDATA;if(rDATA!=0XAA)
            {
               OALMSG(TRUE, (TEXT("-------ERROR:addr=0x%x-data=0x%x------.\r\n"),pDATA,rDATA));
            }
         pDATA++;
    }

    OALMSG(TRUE, (TEXT("-----------Checksum-All-OK------.\r\n")));

经过长时间测试,一点问题没有,而下载USB,几呼每次都有错,

请问:1、我是不是可以确定问题一定是出一USB传输了?
? ? ? 2、DRAM控制器的参数设置没问题了吗?

? ? 请做过这一块的大侠帮分析一下。

因为eboot比较小,而nk.bin很大,ddr在大数据量时出问题,同样用jtag调试也没问题。
和我第一块板碰到的问题一样,DDR布线问题。
可以降低DDR频率试下。

网友:
我上面的测试程序,每次拷贝都是40MB,都还不是大数据吗?一点问题没有呀!而且USB传输也是32bit 每产生一个中断,然后搬到内存的,然后以每一个分割block为单位拷贝到80100000开始的地址的,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校验,也没见得它这个过程中有多大的数据量。最多也就几MB一次的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