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5HZ无源低频带通滤波器怎么设计?

楼主(2009-08-26):
15~35HZ无源低频带通滤波器怎么设计?
领导只跟我说要频率响应范围是15~35HZ,3db带宽的,主要有R\L\C组成,请求大哥哥大姐姐们帮忙指点从何处入手啊?
这个R\L\C怎么计算呢?
滤波器
哥哥

网友A:
特征阻抗经求多少,信号用还是电源用
这么低的频率用LC体积不小啊
你用三阶的巴特沃斯型LC滤波器吧,去网上或者书上查三阶的巴特沃斯归一化表,一下就确定参数了,然后再仿真一下看看响应曲线就行了

网友B:
您好,我是信号用,LC体积估计是很大的。
好我先查找看看,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