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并口,USB,PCI 哪个的相应速度最快?谢谢!

楼主:
请教:
我发送的数据量不是很大,需要的是响应速度快
如 PC 向单片机端发数据,希望 单片机端快速响应
单片机端向 PC 端发数据,PC 端快速响应

串口,并口,USB,PCI
哪种最好啊

USB 怎么样?
比串口快,还是慢呢?
稳定不?

谢谢!

网友:
USB、PCI——》并口——》串口  (从大到小)
USB、PCI到底谁快不了解。

网友:
响应快慢跟传输速率相关性不是很大,而是系统对中断的响应及处理速度。

从理论速度上讲:

PCI工作频率为33MHz,最大数据传输率为133MB/sec(32位)和266MB/sec(64位),不过单片机一般很少有支持的。
常见的工业PC104板可以达到33MHz,一般16bit,同样也不是单片机支持的。

USB1.1/USB2.0的Full Speed都是12Mbps,USB2.0的High Speed是480Mbps。一般单片机常见支持Full Speed(不管是1.1还是2.0的),但很少见支持High Speed的。
串口常见最高波特率是115200(115.2Kbps),高端CPU可见3Mbps等级的,不过少。

速率    PCI266>PCI133>USB High Speed>USB Full Speed>串口
稳定性  PCI>USB>串口 (PCI一般是内置卡,受干扰的可能性小。USB差分线性能比串口好)
接口易用性 串口>USB>PCI (现在笔记本肯定有USB,一般没串口,也无法扩展PCI。台式机都有)。

网友:
谢谢两位大哥
不是传输量,是两着之间的响应速度,因为我的传输量是很小的,就是 1BYTE

我选择并口怎么样呢?

串口,并口,USB,PCI
他们的稳定性呢?

网友:
从你使用者的水平来说,串口最稳定,PCI你能不能搞定还是一回事。

网友:
响应速度和易用程度上考虑,应该是串口和并口,串口比较稳定,编程简单,测试下,如果速率合适的话,推荐串口

网友A:
对于PC来说,不管哪个接口(并口、串口、USB等)都是硬件控制器按照协议,接收到有效数据(1Byte),然后产生中断,通知CPU有数据了。
CPU的硬中断会触发OS的软中断,而处理这个中断的速度就是你所谓的“响应速度”。

在OS层来看,这个“响应速度”只给“最快”值(比如CE下是10mS,linux 10mS,ucLinux 1mS, VxWorks 1mS, ucOSII 500uS),但是不会给“最慢”值,因为无法保证中断发生时,立即会获得最高优先级处理。

你需要“响应速度”快,那么先给出一个你希望的处理时间,再进行咨询。或许不管哪个接口都能满足,又或许不管哪个接口都无法满足。

没有需求,就没有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PC来说,不管哪个接口(并口、串口、USB等)都是硬件控制器按照协议,接收到有效数据(1Byte),然后产生中断,通知CPU有数据了。
CPU的硬中断会触发OS的软中断,而处理这个中断的速度就是你所谓的“响应速度”。

在OS层来看,这个“响应速度”只给“最快”值(比如CE下是10mS,linux 10mS,ucLinux 1mS, VxWorks 1mS, ucOSII 500uS),但是不会给“最慢”值,因为无法保证中断发生时,立即会获得最高优先级处理。

+————————————————学习,不愧是高薪人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PC来说,不管哪个接口(并口、串口、USB等)都是硬件控制器按照协议,接收到有效数据(1Byte),然后产生中断,通知CPU有数据了。
CPU的硬中断会触发OS的软中断,而处理这个中断的速度就是你所谓的“响应速度”。

在OS层来看,这个“响应速度”只给“最快”值(比如CE下是10mS,linux 10mS,ucLinux 1mS, VxWorks 1mS, ucOSII 500uS),但是不会给“最慢”值,因为无法保证中断发生时,立即…

南京不行,偶水平也不够(主要还是这个原因),所以现在只能在中游。高薪还只是个构思,不知道谁能让其成为现实。偶懒,没有激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