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xworks

楼主:
 本人刚进公司,被分到做vxworks软件,原来没有接触过vxworks,所以也不是很了解,请各位帮忙讲解一下,主要是vxworks是做什么的,它的应用平台,当前形势,以及怎么去学,主要按那个方向去学习,如果将来想跳槽应该跳哪个方向的,谢谢哈^-^

网友:
vxworks是一个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强实时,任务切换时间微妙级,说白了他就是一个操作系统像DOS,windows一样,不过他是嵌入式的,实时的,可裁剪
现在主要用在控制、通信等领域

网友:
如果对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有基础,那么熟悉他的系统调用就可以了
若没有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有基础,那么一边熟悉vxworks同时建立嵌入式实时多任务的概念

网友:
补充:
1.它的应用平台,
powerPC/arm等
2.以及怎么去学,主要按那个方向去学习
  如果入门先找本讲vxworks的书看看,想深入就在风河或其他网站找些帮助资料,再深入就研究vxworks源代码吧,可以在网上下到的。vxworks是一个可定制裁剪的系统,开始把BSP学习下(这个和CPU密切相关,需要多读CPU用户手册),把单板引导起来就行了,剩下的实现业务的功能也就是用c/c++了

3.如果将来想跳槽应该跳哪个方向的
  通信行业用的多,目前国内做通信的大厂就几家

网友:
vxWorks不像LINUX是开源的,属于风河公司的私产,所以通常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使用,因为要从风河哪里获取最新开发工具的使用权和技术支持都价值不菲。
用于通信方面的比较多,华为、中兴之类通信公司基本上都用这个操作系统,当然,外企也不少。
你要是原来做硬件方面的,可以考虑做驱动开发,因为这样入门容易点,也有理论基础,当然,其实纯软件的人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做。
如果以前学软件的,可能对硬件提起来比较头大,那就可以在应用方面下功夫,通信协议什么的也很有前途。

祝顺利。

网友:
LZ就为将来打算了.有远见呀.

网友:
很有帮助啊!谢谢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