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6+CDMA模块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2009-05-13):
请教WinCE6+CDMA模块拨号上网问题
我使用WinCe6+CDMA(Simware C218)拨号上网,老报错“端口被占用”不知道如何解决?
相同的平台使用Sim300D GPRS拨号上网没有问题。
拨号连接里面有一个拨号选项,里面有一个附件设置,GPRS是填“+CGDCONT=1,IP”,"CMNET"在CDMA里面应该写什么呢?
在GPRS里面拨号模式中三个框都是填G,CDMA应该填什么呢?
麻烦大侠指点一下。
GPRS
如何
上网
问题
WindowCE

网友A:
补充一下,使用串口AT命令都没有问题,可以顺利使用。

网友B:
打联通的客服电话问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