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一下以下语句的作用->g_pGPIOReg->SPCON = (g_pGPIOReg->SPCON & ~(0x3)) | (0x1);

楼主:
SPCON (Special Port Control Register )  位描术如下:
++++++++++++++++++++++++++++++++++++++++++++++++++++++++++
...........................................

LCD_SEL  [1:0]    Select LCD I/F pin configure      00

00 = Host I/F style    01 = RGB I/F style
10 = 601/656 sytle     11 = reserved.

++++++++++++++++++++++++++++++++++++++++++++++++++++++++++

请解释一下以下语句的作用.

// LCD Interface Type
g_pGPIOReg->SPCON = (g_pGPIOReg->SPCON & ~(0x3)) | (0x1);

网友:
你可能是 & ~ |  对哪一位寄存器值操作不理解吧

网友:
执行完后,SPCON 的 LCD_SEL [1:0]位 值为 01 即配置成 RGB I/F style 。

网友:
    int  nSrc1 = 15, nSrc2 = 15, n1 = 0, n2 = 1;

    //nSrc1 = 15(二进制1111), nSrc2 = 15(二进制1111)
    //nSrc1 = 0(二进制0000), nSrc2 = 0(二进制0000)

    nTmp1 = n1<<2 ;
    nTmp2 = n2<<2 ;
    nSrc1 |= nTmp1;
    nSrc2 |= nTmp2;

    想更改某一位时,当nSrc1, nSrc2分别为15或0时, 以上操作结果不同,如何理顺这种关系?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将对应的位清0,再进行或运算。
如  把nSrc1 置为0100
nSrc1 = (nSrc1 &~(0xf)) | (1 <<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做法是将对应的位清0,再进行或运算。
如? 把nSrc1 置为0100
nSrc1 = (nSrc1 &~(0xf)) | (1 < < 2);

VIDCON0 [31:0], 要将[27:26]的值改为10, 如何改?

如何将对应的位清0?

网友:
也想知道。

邦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4 楼 aaa_tnt 的回复:一般的做法是将对应的位清0,再进行或运算。如  把nSrc1 置为0100 nSrc1 = (nSrc1 &~(0xf)) | (1 < < 2);

VIDCON0 [31:0], 要将[27:26]的值改为10, 如何改?

如何将对应的位清0?

VIDCON0 = (VIDCON0 &~(3<<26)) | (2<<26);

网友:
请问 AAa_tnT 大哥,

//+++++++++++++++++++++++++++++++++++++++++
00 = Host I/F style    01 = RGB I/F style
10 = 601/656 sytle    11 = reserved.
//+++++++++++++++++++++++++++++++++++++++++

00 = Host I/F style   <-- 这个是不是I80 接口(或叫CPU 接口)

能不能提示一下,6410/WinCE上如何点亮I80 接口(或叫CPU 接口)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