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和activesync连接不上

楼主:
从同事的机器上COPY过来的wince目录,在同事的PC上编译的系统拿到我这里可以连上ctivesync,但我的机子上编译出来的系统就是连接不上,要么显示“正在连接”,要么就是连接上后浏览不到移动设备上的内容。
activesync用的是4.5的版本。

网友A:
启动之后再插usb,要是不行,先拔掉usb,重新加电试一试

网友:
试试两种方法:
1. WinCE上的时间设置对;
2. “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CS8900的IP地址设置为DHCP方式”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开发环境的问题,会不会是你没有安装PB5.0的补丁?

网友:
你同事编译出来的系统,你能连上不?

网友:
通道能通吗?先用超级终端检测一下通道~~~

网友:
程序里用了啥高超技术?今天不是万圣节吧,呵

网友:
换个USB口试一试,PC机子后面的USB口,就象有的移动硬盘,在前面的USB口就读不出来

网友:
先把时间调得跟电脑一样吧。

网友:
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重装程序驱动
2.是不是正确操作
3.PC的接口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有你的开发板的驱动或者接口???

网友B:
各位的方法有试过了,但还是不行。
问题是这样的,整个wince500的目录是从同事那直接拷过来的,但同事的PC上编译出来的系统烧到同一块板子里连到我的PC上,activesync是OK的,但我自己电脑上编译的就是不行。
也怀疑是开发环境的问题,ce5.0的补丁都打上了,截止到09年10月的,但中间的月份不是连续的,如09年缺3月和8月的,这有关系吗?

网友:
我在编译时,只是重新SYSGEN了一遍,没有修改过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的方法有试过了,但还是不行。
问题是这样的,整个wince500的目录是从同事那直接拷过来的,但同事的PC上编译出来的系统烧到同一块板子里连到我的PC上,activesync是OK的,但我自己电脑上编译的就是不行。
也怀疑是开发环境的问题,ce5.0的补丁都打上了,截止到09年10月的,但中间的月份不是连续的,如09年缺3月和8月的,这有关系吗?

为什么要用复制的?为什么不重新安装WINCE5.0?单纯这样复制不行的吧。安装的时候有些信息是要写进注册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之后再插usb,要是不行,先拔掉usb,重新加电试一试

同意一楼的!

网友:
同事的PC+PB编出来的NK可以连接ACTIVESYNC 你的PC+PB编出来的NK无法连接?
确定使用的硬件一致:板子,USB线。
确定使用的方法一致:是在板子上电前连接好USB线, 还是CE启动后再插USB线
排除上述两种可能后,重新安装PB吧,最好打上左右补丁包,现在已经到09年11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