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脑是32位机还是64位机?

楼主(2009-12-23):
如何判断电脑是32位机还是64位机?
如何判断个人电脑是32位机还是64位机?
电脑
如何

网友A:
跟CUP有关,
跟操作系统有关吗?
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不明白

网友B:
跟CPU有关
跟操作系统无关
32位、64位是指CPU的总线宽度

网友C:
严格的说是CPU的"字长"....总线宽度可能和字长不一致的.

网友D:
vista 系统直接右键电脑属性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其实就是看CPU是32位处理器,还是64位处理器;
看CPU处理数据或指令的宽度。

网友E:
找个cpu参数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