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 Symbol MC1000 程序实现 调整 对比度 ,或者是自己 ...

楼主(2009-05-21):
C# + Symbol MC1000 程序实现 调整 对比度 ,或者是自己写个注册表文件 来调整MC1000对比度 ?
如题,最近搞个MC1000上面小程序,做过之后感觉屏幕太暗,所以想修改一下对比度,想自己做个注册表文件,但是不知道 对比度 对应注册表里面哪一项。
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来实现??求大侠帮忙。。
其它
注册表
对比度
程序

网友A:
最好结合驱动和屏参

网友B:
楼下能否再具体一点?不是很明白,是不是要做驱动开发?屏参 ? 有没有关于对比度的API接口之类的?

网友C:
一般这种设备上的对比度,不是修改个注册表就可以来调整的。
基本上,除了修改驱动,没有办法调整。

网友D:
昨天搞了一晚上注册表,都不行,看来只能从驱动上面想办法了,或者Symbol提供有类似调节背光亮度一样的API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API 没有见过,汗!

网友E:
Symbol是提供的

网友F:
楼下的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呵呵,不太明白,Symbol 提供这个API吗?名字是什么?求救!

网友G:
终于搞定了,原来Symbol 的SDK里面就有原例子。汗,害我搞了那么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