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

楼主:
买了一个powerpc 8360的开发板,自己调试,问题多多,请教各位:
1.是不是必须要第三方的调试器(BDI2000)才能将程序烧到flash中,可不可以直接烧到SDRAM中 在线调试
如果可以 需要什么东西(JTAG线?怎样自制)

2.将程序烧到flash的哪个地址?(启动地址?0xFF000000?)

3.就是这个板子 怎样确定是好的,有什么测试程序吗

4.有没有写flash的软件,针对ppc的

网友:
它没带boot吗?一般可以通过他的boot通过网络下载编译好的 vxWorks 到目标板调试啊...

网友:
1.应该有bootrom的 如果你自己编写BSP 那需要第三方软件或者自己编写FLASH的驱动程序来写进去,如果只是调试image则可以通过它已经存在的bootrom直接通过fpt下载
2.烧到什么地方应该看硬件连接方式和BSP的编写方式,POWERPC的U一般都是上电后到指定地址获取硬件复位字的
3.如果跑起来之后可以自己根据板子功能写测试程序,这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其他的测试程序还不太了解

网友:
1、通过JTAG可以,BDI2000也可以;常用的调试方法是先调试完成BSP,然后把bootROM烧到FLASH,bootROM程序通过ftp服务器从主机(host)把vxWorks映像下载到SDRAM中执行;也可以抛开FLASH,直接用JTAG/BDI2000把程序下到SDRAM中调试,这样麻烦些;
2、配置字(configureword),具体看硬件如何接的,一般是上电是从数据总线读入;
3、应该有测试程序的,不知道官方有没有提供;BDI/JTAG可以验证FLASH/RAM,还有就是串口和网口自己验证;
4、写FLASH需要驱动程序;没有FLASH也可以启动板子,一般来说存储器有SRAM(bootRAM)、SDRAM(RAM)、FLASH(OS和应用程序),不过很多场合把SRAM省去了,把bootROM也放在FLASH里;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bootrom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开发板有没有提供BSP,找供应商要BSP。供应商就算没有vxworks的BSP,也应该有个其它什么程序吧,否则怎么证明他这板卡是好的。
1. flash如果是直接贴片在主板上,并且也没有对应程序,那就只有通过仿真器烧了。如果有驱动的话一般可以直接通过驱动程序写进去。
2. 要看板卡的说明书
3. 还是要看板子的情况,应该问供应商要
4. 有对应flash的驱动就可以

网友:
各位有没有能代替BDI2000或USB TAP的调试器 推荐呢

网友:
没有具体型号,无法判断什么调试器支持你的板子。厂家应该有推荐的吧。一般的开发板至少自带简易下载线,不然让买的人怎么下程序呢?
这么长时间,没问问卖方吗?

网友:
购买的板块肯定有BSP的,应该上电就能启动运行的,要不你买来干嘛?
至于调试,肯定要购买专业仿真器,自己可做不了,PowerPC不是一般的MCU,说做就能做的。
仿真器有WindRiver的ICE2和Probe、Lauterbach的TRACE32。

网友:
随板应该都有文档的吧,文档上应该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了

网友:
你有邮箱么?我这有WindRiver的ICE2的介绍资料,可以发给你。专业是专业,可是Wind River的仿真器有些贵啊。

网友:
感觉楼主买的板卡缺了很多东西啊,或者是楼主还没发现本来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