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卡通(非接触ic卡)的开发流程

楼主:
关于非接触ic卡的开发流程,请有开发经验的朋友指导一下下,谢谢先。

网友:
你应明确你卡的型号(这是要准确回答你的问题前所必须知道的)。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非接触卡片有id卡(多用于学校或企业一卡通),mifare系列(常应用于各地区城市一卡通,或公交卡,及企业及学校一卡通等),15693标准卡(飞利浦icode2,ti2048等,多用于物流跟踪,会议系统,固定资产管理等),非接触式cpu卡或双界面卡(价格较高,只在银行等少数领域应用)等等,远距离识别卡(这个更多的时候被叫做电子标签,即rfid,常见有433M,915M,2.45G,5.8G频率等有源或无源卡片,目前在物流等领域有一定应用,但更多的还是炒作概念)。各种芯片开发流程各不相同,只有明确了芯片型号才能讨论如何开发。

网友:
目前最常见的,应用最广泛的非接触卡是id卡和mifare系列中的mifare1 s50(很多人将其简称为m1),你如不清楚型号可先确认一下是否是上述两种

网友:
呵呵,刚看见邮件,id卡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种卡,写程序控制读卡器也很简单,选一个方便一点的读卡器可以比较容易实现读卡功能(选择读卡器很重要,因为所谓的读卡程序实际上是你的程序操作读卡器,而读卡器去读卡)。现在的读卡器多与计算机串口相连。对于绝大多数id卡读卡器而言,只要读卡器发现卡片时,其会自动读出卡号并将卡号发送到计算机串口。也有一些读卡器,读出卡号后并不直接向计算机发送数据,而是保存在读卡器中,等待计算机索取卡号时才会发送(这样的读卡器有种种弊端,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了)。
使用id卡可以实现一卡通,但前提是必须确保你的网络中所有可能操作卡片的节点都可实现与数据库实时相连,因为一卡通的最基本要求就是通过卡片实现持卡人的身份识别,而id卡本身没有存储空间(卡里只有一个卡号,还是厂家出厂时已经固化的,无法更改),无法保存持卡人身份信息,因此必须将持卡人信息保存入数据库,并在数据库中建立卡号和持卡人的对应关系。使用卡时大致流程为,读卡器读出卡号,将卡号交给其相连的计算机,计算机从数据库获取该持卡人信息,然后再执行相关操作。
你的问题很大,我现在只能比较笼统的介绍一下工作流程,不知是否可以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