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串口发送汉字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要用vc编写pc方软件实现通过串口想下位机(用的是51系列)发送汉字以便汉字能在下位机所接的LCD(TG12864)上显示。
现在主要问题是:pc方是先调用软件区出要发送汉字的字模再发送,下位机接受了以后存起来,以便显示,如何实现下位机???????

网友:
发的时候区分不区分无所谓,但接收到后要显示,下位机是什么系统呢?

汉字采用的是什么编码?

网友:
缓冲区内的数据是什么格式,怎么组织是你程序上的事。

上位机,下位机采用统一的编码,协议。

下位机如何显示该编码是下位机要处理的事情。

关键要分清条理,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网友A:
大伙,丫的方案是直接就发字模了,还有啥编码啥的?

存起来然后,直接送液晶里的存储器就OK了

想那么多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伙,丫的方案是直接就发字模了,还有啥编码啥的?

存起来然后,直接送液晶里的存储器就OK了

想那么多干啥

都发字模了,LZ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唉...

知道怎么画点不?

网友:
楼主要看LCD(TG12864)的PDF?

网友:
如果显示的字不识很多的话,不如让下位机做字库,上位机只需与他建立一个通讯协议即可。字库的传输量太大了。
协议为 一个字码对应一个显示内容。

网友B:
下位机做上一个字库 就OK了 我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位机做上一个字库 就OK了 我的现在就是这样的

没有的字库的液晶模块都这样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