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与RS232接口的疑惑:为什么控制器不用网卡来通信?

楼主:
书上说:
    RS232接口:是数据传送设备与传输线之间的物理接口。计算机通过RS232接口与调制解调器连接,调制解调器与网络连接。
    网卡:用来连接网络传输介质,控制信息的收发。

(1)我的理解是:
计算机通过RS232接口与调制解调器连接,而调制解调器内部的网卡与网络连接。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不对,那么究竟网卡与RS232接口是什么关系?两者有什么区别?

(3)如果说两者没关系,可以只通过RS232接口连接网络实现通信,或者也可以只通过网卡连接网络实现通信。
那么,为什么可编程控制器都使用RS232接口,而不使用网卡来连接网络实现数据的通信呢?
网卡与RS232接口的疑惑:为什么控制器不用网卡来通信?

网友:
rs232 <-> modem <---------> modem <---> rs232 port of router <---> ethernet network

网友:
引用楼主 huangyinghua 的帖子:
书上说:
RS232接口:是数据传送设备与传输线之间的物理接口。计算机通过RS232接口与调制解调器连接,调制解调器与网络连接。
网卡:用来连接网络传输介质,控制信息的收发。

(1)我的理解是:
计算机通过RS232接口与调制解调器连接,而调制解调器内部的网卡与网络连接。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不对,那么究竟网卡与RS232接口是什么关系?两者有什么区别?

(3)如果说两者没关系,可以只通过RS232接口连接网络实现通信,…

(1)現在基本上沒有調制解調器這個東西了, 快成古董了. 那個東西內部是沒有网卡的, 一邊連RS232,一邊連電話線. 原來之所以要用它, 是因為网線不多, 要用電話線來上网. 現在只有少數偏遠山區才用這個吧.

(2)不能. 网絡結構不同, 電氣特性不一樣, 物理參數不一樣. 電話線上走的是模擬信號...

网友:
串口诞生早,那时网络还没流行,自然谈不上网卡。
串口通用性好,容易实现,协议简单,成本低,一般cpu都集成了,所以做研发的基本离不开。

网卡成本高,驱动复杂,面积大,一般cpu很难集成,都需要外加芯片,所以能省就省。

串口实现上网现在最常见的是GPRS,一般都是用串口,AT命令集,这套就是以前Modem流传下来的。

对于台式机,当然用网卡联网最好,速度快。

网友:
谢谢大家,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通过RS232接口连接网络,那么,网络设备的物理地址如何确定?也就是说,网卡中有一个MAC地址,可以作为识别网络节点的物理地址,可是RS232接口没有MAC地址吧?那么如何识别呢?比如,网络上有PLC1、PLC2、PLC3,那么如果要与PLC2通信,就必须知道它的地址,那么它的地址是什么呢?

网友:
RS232无法直接连网络,必须通过Modem。MAC地址根据网络协议提交即可,不一定实际存在。

网友:
谢谢shuiyan这么快速的回复!
还希望能够给关于PLC通过RS232接入网络的比较具体的方法,或者推荐一些针对这个问题的好书等,我有不少关于PLC编程的书,哎呀,都是讲关于实现工业控制功能方面的编程,都不讲如何实现多个PLC连接网络并且互相通信以及与上位机的通信编程方法,真是郁闷。

如果有很准确的回复,今晚回来加分啦。

网友:
如果自己有研发能力,就找一个支持网卡接口的单片机,负责跟网络相连,并通过232跟PLC相连。
如果自己无法研发,就得买这种功能的转接设备,一般也就是个小盒子,一边是RJ45的网线接口,一边是RS232的9针串口。
不过不管哪种都要明确了解PLC跟上网设备间的串口传输协议,比如:发什么命令是要求联网,什么命令是传输某种类型的数据,什么命令是断网等等。

网友:
嗯,有了总体框架思路了。

网友:
mac地址是以太网的概念
这个世界上的通讯网络并不全是以太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