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nand分区做u盘被pc识别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想请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想把wince的nand的fat分区做为u盘能在pc下显示出来。现在已经可以显示在"我的电脑"中了。但是没办法打开,显示让我格式化,格式化到最后爆一个提示框  ''window无法完成格式化"。而这个时候wince设备上的分区号"NAND FLASH"也没有了。小弟对wince文件系统还不是很懂。看了版里大侠们文章更郁闷?很请各位指点下迷津???下面是我的注册表给大家看看。
===========================================================
;BINFS
===========================================================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DefaultUser"="default"
        "Flags"=dword:1000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MSFlash]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MSFlash"
    "LoadFlags"=dword:1
    "Mount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Order"=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Format"=dword:1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M"=dword:1
    "MountAsHidden"=dword:0
    "Folder"="Flash Disk"
    "Name"="FLASH Disk Block Device"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28001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EnableCacheWarm"=dword:0
    "EnableCache"=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m"=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MSFlash]
    "Profile"="MSFlash"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Order"=dword:1
    "FriendlyName"="MSFLASH Driver"
    "Dll"="smflash.dll"
    "Prefix"="DSK"
    ;"Index"=dword: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ENDIF ; BSP_NONANDFS
=======================================================================
;FATS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isk]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Order"=dword:1
   "Index"=dword:1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FlashDisk"
   "FriendlyName"="NAND FLASH Driver"
   "BmlVolumeId"=dword:0        ; BML volume ID = 0
   "BmlPartitionId"=dword:8        ; BML parition ID = PARTITION_ID_FILESYSTEM
   "WMRStartSector"=dword:0
   "WMRNumOfSector"=dword:ffffffff        ; last location
   "Flags"=dword:11000        ; do not load again in boot phase 2        ;
   ;"Flags"=dword:1000        ; do not load again in boot phase 2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lashDisk"
    "DefaultFileSystem"="FAT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NAND FLASH"
    "Folder"="NAND FLASH"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AsBootable"=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isk\FATFS]
    "FriendlyName"="NANDFLASH 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000014                        ; FATFS_ENABLE_BACKUP_FAT | FATFS_DISABLE_AUTOSCAN
    "FormatTfat"=dword:1
    "EnableCacheWarm"=dword:0

网友:
坛子里有相关贴,,可以找找,呵~~~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在搞,但是没有人说出解决方法,或者比较系统整理下。我有这个想法呀?但是我的问题还没出来?奇怪既然都识别了,为什么不能打开呢??

网友:
我的那几项都没改,用默认的就好了.我改了以下几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C2410USBFN]
  "Dll"="sc2410usbfn.dll"
  "Prefix"="UFN"
  "Priority256"=dword:64
  "IoBase"=dword:B1200000
  "IoLen"=dword:1000        ; Use one page
  "Irq"=dword:C
  "BusIoctl"=dword:2a0048
  "IClass"=multi_sz:"{E2BDC372-598F-4619-BC50-54B3F7848D35}=%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  "DefaultClientDriver"="RNDI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  "DefaultClientDriver"="Serial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 ; erase previous default;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Dll"="usbmsfn.dll"
  "InterfaceSubClass"=dword:06
  "InterfaceProtocol"=dword:50
  "DeviceName"="DSK1:"
  "FriendlyName"="Mass Storage"
    "idVendor"=dword:045E
    "Manufacturer"="Generic Manufacturer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idProduct"=dword:FFFF
  "Product"="Generic Mass Storage (PROTOTYPE--Remember to change idVendor)"
    "bcdDevice"=dword:0

网友:
wsbighead兄,你能把你的flash那也给我看看嘛??我现在就是怀疑那块我没弄好?我不知道你的默认是什么样的??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rv]
    "Dll"="FLASHDRV.dll"
    "Prefix"="DSK"
    "Index" =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FlashDrv"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MountFlags"=dword:10
    "BootPhase"=dword:0
这是和FLASH有关的项,实际上USBMSFN.DLL的openstore就是通过FLASHDRV.DLL来打开的,所以这里的INDEX一定要和Mass_Storage_Class里的DeviceName一致

网友:
想请教下楼上的你nand是分几个区?具体怎么分的呢??

网友:
没有帮我顶吗?现在我的wince设备可以设备成u盘了,并且可以读写文件,文件系统也正常了,但是有个问题?版里也有人遇到了。我讲下就是我在插入usb之前wince设备中会显示我的fats分区盘符名称为"NAND FLASH",但是我插入usb后这个盘符就没有了。然后在pc上会显示"TFAT(H)"盘,我对这个盘可以正常读写文件,但是奇怪的是我拔出usb后。pc的盘符消失了,但是wince设备的盘符也没有恢复,更奇怪的是我复位后他就有显示了,并且我在pc端创建的文件也在里面,那就是说文件得到保存了。这里的原理我不是很明白?有哪位能给小弟讲讲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人回答了!我今晚下班前结贴!

网友:
3个区, BOOT, WINCE(BinFS), EXT(FAT)

网友:
xuefeng_baggio:
哈哈,你碰到的问题和我的一样. 拔USB的时候你需要发一个NOTIFY到MDD层重新MOUNT一下DISK就可以了,检测USB被拔除需要改硬件(连线到外部中断口)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