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动态加载本地驱动

楼主: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NMP]
   "Dll"="snmp.dll"
   "Order"=dword:3
   "Keep"=dword:1
   "Entry"="SnmpInitialize"

比如这个驱动,如何动态加载?

网友:
ActivateDeviceEx(L"Drivers\\BuiltIn\\SNMP", NULL, 0, NULL);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we-hjb/archive/2008/07/24/1250838.html
楼主看看hjb大侠的这篇文章

网友:
如果实现了保存注册表的功能,切记关机前把注册表内容删除了,否则下次开机就自动加载了。

网友:
好,我去试试,试回来结贴

网友:
LoadLibrary(_T("xxx.dll"));

网友:
LoadLibrary(_T("xxx.dll"));加载不行,

SNMP驱动有些特殊,在device.exe中先加载snmp.dll, snmp.dll中再加载agent.dll.我现在想动态加载agent.dll,通过device.exe找到了HModule,但是通过HModule卸载不掉,

网友:
不是简单的流驱动

网友:
流驱动就可以动态加载
本机驱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