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决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小弟通过单片机与PC串口通信,遇到了问题,望大哥大姐们指教
PC暂时用串口调试助手代替吧,51单片机往PC发多个字节的数据,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但是无论如何都只能接收到第一个字节的数据。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数据,如果只发一个字节,单片机接收到正确的数据,如果发送多个字节数据,那么接收到的数据就是随机的值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波特率57600,空校验
发送时发送51H开始的数据,接收的数据存在61H开始的存储区
发送时代码:MOV SBUF,51H
            JNB TI,$
            CLR TI
            MOV SBUF,52H
            JNB TI,$
            CLR TI
            MOV SBUF,53H
            JNB TI,$
            CLR TI
            .....

接收时:    MOV 61H,SBUF
            JNB RI,$
            CLR RI
            MOV 62H,SBUF
            JNB RI,$
            CLR RI
            .......

网友:
不会玩,用c应该容易点。

网友:
你把R0(比如)指向61H地址,接收时,INC R0;(就指针地址类加)这样,62H,63H。。。就是接收连续数据了
就可以了
这是你没有处理好多字节接受和发送缓冲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没设对吧,如果波特率和串口助手不一样就会造成接收和发送的误码,把全部代码发来看下,随便问下你的晶振是11.0592m还是12m的?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你波特率设置误差太大了,最好采用的晶振能让波特率达到误差为0,还有种可能是串口调试助手或你的通讯线没弄好,可以开两个串口调试助手对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波特率没设对吧,如果波特率和串口助手不一样就会造成接收和发送的误码,把全部代码发来看下,随便问下你的晶振是11.0592m还是12m的?

波特率对着呢,晶振11。0592m。动用大把工具测试,最后发现是232/485转换头有问题

网友:
呵呵,成功是一样的成功,错误有各种各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