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 开发板无法下载程序?
kobeyuan
kobeyuan

网友A(2010-01-02):
求助 开发板无法下载程序?
今天我给单片机写了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下载进去后可以正常运行,后来我把程序改了一下后,再下载的时候,下载不进去,并且电脑重启了好几次,这该怎么解决啊?谢谢各位了!
开发
程序

网友B:
楼主采用 串口下载程序 还是并口 ?
首先楼主需要检测你自己的电脑是否有问题了,建议换台电脑尝试下;
其次,检查下自己的开发板供电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测 单片机的供电是否对
再就是换个单片机芯片,尝试
这种问题,应该比较好搞定,如果楼主还有问题,QQ:604914729

网友:
先检查连线、接触是否有问题,再检查一下供电、设置等情况。

网友C:
楼主是用stc系列的芯片吗?

网友D:
没理由啊,第一次能成功,再下载不成功?
先检查物理线路吧。不行就板子断电,然后再上电,重新操作一遍。

网友E:
从细节上检查一下,你说程序改之前OK?那把程序改回去,试试,楼主你这肯定是个小问题,呵呵,细心点,肯定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