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119 CAN与工控机的CAN卡通信问题

楼主:
初始化函数:
void can1_init(void)
PCONP |= ((uint32)0x01 << 13);  // enable CAN controller 1

PINSEL1 &= ~((uint32)0x03 << 18);
PINSEL1 |= ((uint32)0x01 << 18); // set P0.25 to be RD1

CAN1MOD = (uint32)0x01;    // into reset mode;

CAN1MOD &= ~((uint32)0x01<<1);  // LOM = 0
CAN1MOD &= ~((uint32)0x01<<2);  // STM = 0
CAN1MOD &= ~((uint32)0x01<<3);  // TPM = 0

CAN1BTR = BPS_20K;     // 设置波特率为20K

CANAFMR = (uint32)0x02;    // config AF

CANSFF_sa = (uint32)0x00;
CANSFF_GRP_sa = (uint32)0x04;
CANEFF_sa = (uint32)0x04;
CANEFF_GRP_sa = (uint32)0x04;
CANENDofTable = (uint32)0x04;

CANAFRAM = (0x01<<29)|(probe_num<<16)|(0x01<<13)|(255); // 只接收ID为probe_num(一个固定的unsigned char型值)
和255的CAN报文

CANAFMR = (uint32)0x00;    // Acceptance filter operates

CAN1MOD &= ~(uint32)0x01;   // into operate mode

/* 初始化中断 */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VICVectAddr2 = (uint32)can1_isr;
VICVectCntl2 = 0x3A;
//VICVectAddr3 = (uint32)can1_error_isr;
//VICVectCntl3 = 0x51;
CAN1IER = (uint32)0x01;    // enable receiver interrupt
//CAN1IER |= ((uint32)0x01<<7);  // enable bus error interrupt

-------------

总中断开启,timer可以正常进中断,工控机能收到LPC2119的can发送来的数据,但是LPC2119的can不能收到工控机发送的任
何帧ID的数据,(工控机的CAN收发都正常),是不是 CANAFRAM = (0x01<<29)|(probe_num<<16)|(0x01<<13)|(255); // 只
接收ID为probe_num(一个固定的unsigned char型值)和255的CAN报文
,寄存器赋值不对,请问要怎么初始化才能收到制定帧ID的报文?谢谢

网友:
友情帮顶下;

楼主自己去NXP官网下载KEIL C的代码吧。

网友:
你接收是扫描还中断,
你接收的通道是命令还是数据的

网友:
(unsiged long)(0x01 < <29)|(probe_num < <16)|(0x01 < <13)|(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