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在keil中调试出现的问题,估计与编译有关,请教

楼主:
变量取值的问题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1;
unsigned int b1;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a1=0xab12;
l=a1;
b1=(a1&0xff00)/256;
h=b1;
}

用KEIL调试时发现,a1变量中的值没有赋成ab12h,而只是赋成0012h.程序改成如下后,a1的赋值就正确了: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1;
unsigned int b1;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a1=0xab12;
l=a1;
a1=a1>>8;
h=b1;
}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反汇编的结果:

3:
     4:         unsigned int a1;
     5:         unsigned int b1;
     6:         unsigned char h;
     7:         unsigned char l;
     8:         a1=0xab12;
     9:         //l=(unsigned char)a;
C:0x000F    7F12     MOV      R7,#0x12
C:0x0011    7EAB     MOV      R6,#0xAB
    10:         l=a1;
    11: //      b1=(a1&0xff00)/256;
C:0x0013    8F0B     MOV      0x0B,R7
    12:         a1=a1>>8;
    13: //      h=(unsigned char)a;
C:0x0015    EE       MOV      A,R6
    14:         h=a1;
    15:
C:0x0016    F50A     MOV      0x0A,A
    16: }
C:0x0018    22       RET

如上,上述程序在编译时,多了这句:
C:0x0011    7EAB     MOV      R6,#0xAB
我是在keil uvision2是编译的。

网友:
uvision2会根据你的程序进行优化编译,并非直译,所以有些不必要的在反汇编中就没有了。

网友:
如上,上述程序在编译时,多了这句:
C:0x0011    7EAB    MOV      R6,#0xAB

这个明显是优化的结果

省掉了你的那几个变量

直接把真实的结果放到寄存器中,因为你的那两个变量没有用上

这样,你在变量前加volatile看看

不让编译器对变量访问优化

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