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VC中将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组???

楼主(2009-06-25):
如何在EVC中将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组???
如何在EVC中将字符串转换为十六进制数组???
十六进制
字符串
如何

网友A:
strtol(str,NULL,16)返回的结果就是你所需要的16进制的整数。其中str是所需要转换的字符串。

网友B:
可以自行编写一个转换函数,依次读取每个字符,再转换,转换参考ASCII对照表就可以了。

网友C:
参考ASCII对照表自己写,一个一个的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