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ce5.0下的boot程序烧写ce6.0编译的nk.bin文件碰到一个问题

楼主:
我按照帖子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2006-page-2.html 的提示把2440的bsp从ce 5.0移植到了ce6.0,并且能够正常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我没有移植stepldr和eboot程序,仍然使用的ce 5.0下的stepldr和eboot.nb0,烧写的nk.bin文件是ce6.0编译生成的,这样的情况下,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将nk.bin文件烧写到nandflash,则系统能够正常启动;
    如何将nk.bin文件不烧写到nandflash,只是烧写到sdram,则系统不能正常启动,如下面的调试信息: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1)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Disabled
2)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3) DOWNLOAD image now(USB)
4) Boot delay: 2 seconds
5)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Enter your selection: 3
_OEMPlatformInit.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Please send the Image through USB.
bGotJump is 0.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d06098
-----------------------------------------------------
rom_offset=0x0.
ROMHDR at Address 80200044h
waitforconnect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01000h (Virtual Address 0x80201000h)...

    这是什么原因,在ce5.0下这些都能正常工作的。如何将ce 5.0下的stepldr和eboot程序移植到ce6.0下?

网友:
我一直都是烧写到FLASH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个!

有看到以前Ricky_hu的帖子,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419/19/b754e0d2-bc85-486e-b962-52ec4e8a909a.html?seed=125699208&r=63866610#r_63866610
已经结贴了,但看不出来是如何解决的。

盼望Ricky_hu能指点一下!

网友:
顶起来,急盼解决方案!

网友:
用ADS 一个字都没有改正常使用的飘过。

网友:
如果烧写到RAM的地址正确,并且跳转到的地址也正确,不可能起不来的。最好确认NK是否真的烧写到RAM的0x80201000h了,打出几行2进制看看。

网友:
我一般烧写nk.nb0.
如果问题出现在跳转的时候,你查一下config.bib文件,看看内存分配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