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定时器0的初始值

楼主:
void init_tmr0()
{
     T0CS=0;             //TMR0工作于定时器方式
     T0IE=1;//Timer0中断允许
     GIE=1;
     TMR0=0xFF;
     T0IF=0;                 //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
void interrupt compare()
{
     if(T0IF && T0IE)
     {
         TMR0=0xFF;            //对TMR0写入一个调整值。因为写入TMR0后接着的
                             //两个周期不能增量,中断需要3个周期的响应时间,
                             //以及C语言自动进行现场保护要消耗周期
         T0IF=0;             //清除中断标志
         if(++ms==25)
         {
             ms=0;
             if(++s==1000)
             {
                 s=0;
                 RB3=!RB3;
             }
         }
    }
}

为什么我改变TMR0的值,定时中断并没有改变呢?这个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代码吧。

/TMR0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mint()
{
        T0CS=0;                                //TMR0工作于定时器方式
        PSA=1;                                        //TMR0不用分频
        T0IF=0;                                        //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T0IE=1;                                        //TMR0中断允许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        clkint(void)
{
        TMR0=0X13;                        //对TMR0写入一个调整值。因为写入TMR0后接着的
        //两个周期不能增量,中断需要3个周期的响应时间,
        //以及C语言自动进行现场保护要消耗周期
        T0IF=0;                                        //清除中断标志
        CLRWDT();
        sreg=sreg+1;                                //中断计数器加1
        if(sreg==40)                                //中断次数为40后,才对S0,S1,S2,S3 操作
        {
                sreg=0;
                s0=s0+1;
                if(s0==10){
                        s0=0        ;
                        s1=s1+1;
                        if(s1==10){
                                s1=0        ;
                                s2=s2+1;
                                if(s2==10){
                                        s2=0;
                                        s3=s3+1;
                                        if(s3==10)        s3=0        ;
                                }
                        }
                }
        }
        s[0]=s0;
        s[1]=s1;
        s[2]=s2;
        s[3]=s3;
}

网友:
感觉你的中断初始化程序有点问题。

一般是先
T0IF=0;  //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然后在
T0IE=1;                    //TMR0中断允许

另外你的 PSA=1;                    //TMR0不用分频
也没有。

网友:
我把程序改了一下
还是一样的效果
//------------------------------------------------------------------
//TMR0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_tmr0()
{
        //Timer0初始化设置
        T0CS=0;
    PSA=1;//Timer0不使用预分频器
        //外部时钟定时方式
    T0IF=0;//清除TMR0的中断标志
        T0IE=1;//Timer0中断允许
        //GIE=1;
}//------------------------------------------------------------------
//中断入口函数
void interrupt compare()
{//定时器中断
        if(T0IF && T0IE)
        {
                TMR0=0xFF;                        //对TMR0写入一个调整值。因为写入TMR0后接着的
                                                        //两个周期不能增量,中断需要3个周期的响应时间,
                                                        //以及C语言自动进行现场保护要消耗周期
                T0IF=0;                            //清除中断标志
                if(++ms==25)
                {
                        ms=0;
                        if(++s==1000)
                        {
                                s=0;
                                RB3=!RB3;
                        }
                }
        }

}

是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
我用的是PIC16F72的片子,外部晶振4M,我想定时2us,可以做到吗?

网友:
没用过PIC,但感觉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超郁闷的,是不是这个晶振做不到很快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