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提供ARM+GPRS发短信的代码

楼主:
没几天毕业设计就要验收了,我还啥都没做呢,我的毕业设计是在周立功的MAGIC2410实验箱上用串口连接GPRS模块,实现收发短信的功能,打算用wince做,但是用Activesync连接的时候连不上,现在换到mini2440上做,也是用串口,我的GPRS模块是WAVECOM的Q2406A,希望以前做过的能提供一下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Email:hwalei@qq.com

网友:
你在 网上找下Q2406A的AT指令手册, 对照手册看下。

发送短信流程很简单。

只需要 通过UART 给GPRS模块发送几个配置指令,然后就可以直接发送短信。

好好看下Q2406A的AT指令手册,

网友:
这样的功能,也能做毕业设计

难怪现在毕业的学生,公司不愿意用,特别是二、三级的学校

网友:
好好努力,这个简单,先用示波器看是否硬件通信,然后安装USB的驱动,才可以连上AS.

网友:
还有一点,注意版本,原来我们公司就有这种现象,Activesync的版本低造成无法连接开发板,升级就好了.

网友:
都是串口发送AT命令的

网友:
楼主被鄙视了吧,哈哈

网友:
这个不能怪学生。现在的学校,教学实在太烂,只知道收钱,盖楼,腐败。
在公司做半年,学的比在学校学4年的都多。

网友:
楼主加油,顶楼主一下,要有对自己信心,AT指令控制GSM模块很简单,看看就会了。祝楼主成功。

网友:
就是串口发送指令,先从串口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