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读写注册表的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读写注册表的程序,可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的RegQueryValueEx函数老是不对,一直不能返回error_sucess,往里写的数据用注册表读写工具看也是乱码?往达人指点

网友:
帖代码出来看看

可以肯定是LZ你的用法有问题,一般情况下不要怀疑系统API!

注意,字符串的编码方式必须是Unicode,不能是ANSI。

网友:
恩,现在家里的电脑,什么软件都没装呢
明天贴上代码,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可能是API的某些传入参数有问题吧

网友:
我自己对了几遍没啥问题,主要是刚接触这方面的编程,可能很多东西没注意到
下面是代码:各位帮忙看以下:
BOOL CRegtestDlg::ReadReg()
{
        HKEY hkey;

        TCHAR pdata1[255];
        TCHAR *pdata = pdata1;
        DWORD ValType;
        unsigned long status;
        unsigned long ValLen;
        char lianhe[10];
        status =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_T("HARDWARE\\DEVICEMAP\\TOUCH\\"),
                0, 0, &hkey);
        RETAILMSG(1,(TEXT("hkey = %s  RegopenValueEx false\r\n",hkey)));
        if(status != ERROR_SUCCESS)
        {
                RETAILMSG(1,(TEXT("RegopenValueEx false\r\n")));
                return FALSE;
        }
        //status = RegQueryValueEx(hkey, _T("CalibrationData"), 0, &ValType,(LPBYTE)pdata, &ValLen);
        status = RegQueryValueEx(hkey, _T("testdata"), NULL, &ValType,(LPBYTE)pdata, &ValLen);
        if(status != ERROR_SUCCESS)
        {
                RETAILMSG(1,(TEXT("%d  RegQueryValueEx false\r\n",status)));

                return FALSE;
        }

        RegCloseKey(hkey);
        return TRUE;
}
现在的问题是RegQueryValueEx的返回值不是ERROR_SUCCESS

网友:
lz用GetLastError()看看返回的error code值是多少,然后对照着看看看你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
传入的参数不对

网友:
哪个参数不对啊,我自己查了好几遍没找到问题啊
呵呵,还请楼上明示

网友:
void BL_ReadRegistry(BLStruct *pBLInfo)
{
    HKEY    hKey;
    LONG    lResult;
    DWORD   dwType;
    DWORD   dwVal;
    DWORD   dwLen;

    lResult = RegOpenKeyEx(HKEY_CURRENT_USER, szregRootKey, 0, KEY_ALL_ACCESS, &hKey);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dwType = REG_DWORD;
        dwLen = sizeof(DWORD);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BatteryTimeout,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dwBatteryTimeout = dwVal;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ACTimeout,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dwACTimeout = dwVal;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BatteryAuto,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bBatteryAuto = (BOOL) dwVal;
        }

        lResult = RegQueryValueEx(hKey, szregACAuto, NULL, &dwType, (LPBYTE)&dwVal,
                                  &dwLen);
        if(ERROR_SUCCESS == lResult) {
            pBLInfo->m_bACAuto = (BOOL) dwVal;
        }

        RegCloseKey(hKey);
    }
    else {
        RETAILMSG(1, (TEXT("BAK : HKEY_CURRENT_USER\\%s key doesn't exist!\r\n"), szregRootK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