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的上电顺序是怎么样的?

楼主:
问一下带CPLD 的ARM 上电顺序是如何的?
是不是:    CPU的第一条指令->设置mmu地址->CPLD->cpu

网友:
什么型号?

是“带CPLD的ARM”?还是“带ARM的CPLD”?两者的定位不同,设计构架就不同,对应的上电顺序也就不同。

网友A:
CPLD可相当于硬件芯片,电路结构已经确定,加电即工作,所以应该是第一个工作的。而内核一般需要跳转等指令,随后工作。

网友B:
CPLD 可以写ARM的寄存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LD可相当于硬件芯片,电路结构已经确定,加电即工作,所以应该是第一个工作的。而内核一般需要跳转等指令,随后工作。

误解了吧,上电顺序和跳转是不一样的。上电是纯硬件的时序,正确上电完成,cpu才完成硬件初始化,然后才涉及软件跳转。

ARM一般是 内部电源管理部分上电-> Reset信号释放-> CPU使能信号有效 -> 外部供电开始(Core/IO/LCD/USB...etc)-> 正常初始化。
CPLD一般是 外部供电开始(Core/IO)-> Reset信号释放(如果有)-> 正常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LD 可以写ARM的寄存器吗

那要看你用的芯片了。
一般分离的设计,通常以ARM CPU为主,CPLD一般不是“写”arm寄存器,而是CPLD请求后,ARM允许CPLD输出(OE),因而从CPLD获得信息并改变ARM自己的寄存器。

如果是集成式的,就得看spec了,规定了可写,那就可写,规定不可写,那就不可写。

什么型号?需要保密吗?

网友:
你说的oE是什么

网友:
1楼仁兄说的对,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