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画图的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有一个程序在XP上可以保存为BMP格式的文件,但是现在我想把他移植到WINCE,但是WINCE不支持GetDIBits,哪位能帮我用CreateDIBSection代替它:改一下呀?函数如下:不胜感谢!
void CHDrawView::OnBmpSave()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CFileDialog dlg(FALSE, "bmp","hjz.bmp");
        if(dlg.DoModal() != IDOK){
                return ;
        }
        CString filePath = dlg.GetPathName();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CClientDC client(this);//用于本控件的,楼主可以不用此句
        CDC cdc;
        CBitmap bitmap;
        RECT rect;CRect r;
        GetClientRect(&rect);
        int cx = rect.right - rect.left;
        int cy = rect.bottom - rect.top;
        bitmap.CreateCompatibleBitmap(&client, cx, cy);
        cdc.CreateCompatibleDC(NULL);
        CBitmap * oldbitmap = (CBitmap* ) cdc.SelectObject(&bitmap);//创建位图兼容DC,然后在这个DC上画图
        cdc.FillRect(&rect, CBrush::FromHandle((HBRUSH)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for(int i = 0; i < GetDocument()->m_strokeList.GetSize(); i ++){
                GetDocument()->m_strokeList.GetAt(i)->DrawStroke(&cdc);
        }
        cdc.SelectObject(oldbitmap);
        ::OpenClipboard(this->m_hWnd);
        ::EmptyClipboard();
        ::SetClipboardData(CF_BITMAP, bitmap);
        ::CloseClipboard();

        HBITMAP hBitmap = (HBITMAP)bitmap;
        HDC hDC;
        int iBits;
        WORD wBitCount;
        DWORD dwPaletteSize=0, dwBmBitsSize=0, dwDIBSize=0, dwWritten=0;
        BITMAP Bitmap;
        BITMAPFILEHEADER bmfHdr;
        BITMAPINFOHEADER bi;
        LPBITMAPINFOHEADER lpbi;
        HANDLE fh, hDib, hPal,hOldPal=NULL;

        hDC = CreateDC("DISPLAY", NULL, NULL, NULL);
        iBits = GetDeviceCaps(hDC, BITSPIXEL) * GetDeviceCaps(hDC, PLANES);
        DeleteDC(hDC);
        if (iBits <= 1)  wBitCount = 1;
        else if (iBits <= 4)  wBitCount = 4;
        else if (iBits <= 8)  wBitCount = 8;
        else      wBitCount = 24;

        GetObject(hBitmap, sizeof(Bitmap), (LPSTR)&Bitmap);
        bi.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i.biWidth   = Bitmap.bmWidth;
        bi.biHeight   = Bitmap.bmHeight;
        bi.biPlanes   = 1;
        bi.biBitCount  = wBitCount;
        bi.biCompression = BI_RGB;
        bi.biSizeImage  = 0;
        bi.biXPelsPerMeter = 0;
        bi.biYPelsPerMeter = 0;
        bi.biClrImportant = 0;
        bi.biClrUsed  = 0;

        dwBmBitsSize = ((Bitmap.bmWidth * wBitCount + 31) / 32) * 4 * Bitmap.bmHeight;

        hDib = GlobalAlloc(GHND,dwBmBitsSize + dwPalette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lpbi = (LPBITMAPINFOHEADER)GlobalLock(hDib);
        *lpbi = bi;

        hPal = GetStockObject(DEFAULT_PALETTE);
        if (hPal)
        {
                hDC = ::GetDC(NULL);
                hOldPal = ::SelectPalette(hDC, (HPALETTE)hPal, FALSE);
                RealizePalette(hDC);
        }

        //得到这个位图的数据
        GetDIBits(hDC, hBitmap, 0, (UINT) Bitmap.bmHeight, (LPSTR)lpbi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dwPaletteSize, (BITMAPINFO *)lpbi, DIB_RGB_COLORS);

        if (hOldPal)
        {
                ::SelectPalette(hDC, (HPALETTE)hOldPal, TRUE);
                RealizePalette(hDC);
                ::ReleaseDC(NULL, hDC);
        }

        fh = CreateFile(filePath, GENERIC_WRITE,0, NULL, CREATE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SEQUENTIAL_SCAN, NULL);

        if (fh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

        bmfHdr.bfType = 0x4D42; // "BM"
        dwDIBSize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 dwPaletteSize + dwBmBitsSize;
        bmfHdr.bfSize = dwDIBSize;
        bmfHdr.bfReserved1 = 0;
        bmfHdr.bfReserved2 = 0;
        bmfHdr.bfOffBits = (DWORD)sizeof(BITMAPFILEHEADER) + (DWORD)sizeof(BITMAPINFOHEADER) + dwPaletteSize;

        WriteFile(fh, (LPSTR)&bmfHdr, sizeof(BITMAPFILEHEADER), &dwWritten, NULL);
        WriteFile(fh, (LPSTR)lpbi, dwDIBSize, &dwWritten, NULL);

        GlobalUnlock(hDib);
        GlobalFree(hDib);
        CloseHandle(fh);
}

网友:
呵呵,支持一下.

这个DEMO中有一个Save,保存为BMP位图格式的。

需要用到替换函数的,WINCE有很多东西不支持的。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26/16/8a10bc62-5aad-4bd0-9fd5-0a543a8991b0.html
这有些有用的代码

网友:
void CHDrawView::OnBmpSave()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CFileDialog dlg(FALSE, "bmp","hjz.bmp");
if(dlg.DoModal() != IDOK){
return ;
}
CString filePath = dlg.GetPathName();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CClientDC client(this);//用于本控件的,楼主可以不用此句
CDC cdc;
CBitmap bitmap;
RECT rect;CRect r;
GetClientRect(&rect);
int cx = rect.right - rect.left;
int cy = rect.bottom - rect.top;
bitmap.CreateCompatibleBitmap(&client, cx, cy);
cdc.CreateCompatibleDC(NULL);
CBitmap * oldbitmap = (CBitmap* ) cdc.SelectObject(&bitmap);//创建位图兼容DC,然后在这个DC上画图
cdc.FillRect(&rect, CBrush::FromHandle((HBRUSH)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for(int i = 0; i < GetDocument()->m_strokeList.GetSize(); i ++){
GetDocument()->m_strokeList.GetAt(i)->DrawStroke(&cdc);
}
cdc.SelectObject(oldbitmap);
::OpenClipboard(this->m_hWnd);
::EmptyClipboard();
::SetClipboardData(CF_BITMAP, bitmap);
::CloseClipboard();

HBITMAP hBitmap = (HBITMAP)bitmap;
HDC hDC;
int iBits;
WORD wBitCount;
DWORD dwPaletteSize=0, dwBmBitsSize=0, dwDIBSize=0, dwWritten=0;
BITMAP Bitmap;
BITMAPFILEHEADER bmfHdr;
BITMAPINFOHEADER bi;
LPBITMAPINFOHEADER lpbi;
HANDLE fh, hDib, hPal,hOldPal=NULL;

hDC = CreateDC("DISPLAY", NULL, NULL, NULL);
iBits = GetDeviceCaps(hDC, BITSPIXEL) * GetDeviceCaps(hDC, PLANES);
DeleteDC(hDC);
if (iBits <= 1)  wBitCount = 1;
else if (iBits <= 4)  wBitCount = 4;
else if (iBits <= 8)  wBitCount = 8;
else      wBitCount = 24;

GetObject(hBitmap, sizeof(Bitmap), (LPSTR)&Bitmap);
bi.bi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bi.biWidth  = Bitmap.bmWidth;
bi.biHeight  = Bitmap.bmHeight;
bi.biPlanes  = 1;
bi.biBitCount  = wBitCount;
bi.biCompression = BI_RGB;
bi.biSizeImage  = 0;
bi.biXPelsPerMeter = 0;
bi.biYPelsPerMeter = 0;
bi.biClrImportant = 0;
bi.biClrUsed  = 0;

dwBmBitsSize = ((Bitmap.bmWidth * wBitCount + 31) / 32) * 4 * Bitmap.bmHeight;

hDib = GlobalAlloc(GHND,dwBmBitsSize + dwPaletteSize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lpbi = (LPBITMAPINFOHEADER)GlobalLock(hDib);
*lpbi = bi;

hPal = GetStockObject(DEFAULT_PALETTE);
if (hPal)
{
hDC = ::GetDC(NULL);
hOldPal = ::SelectPalette(hDC, (HPALETTE)hPal, FALSE);
RealizePalette(hDC);
}

//得到这个位图的数据
GetDIBits(hDC, hBitmap, 0, (UINT) Bitmap.bmHeight, (LPSTR)lpbi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dwPaletteSize, (BITMAPINFO *)lpbi, DIB_RGB_COLORS);

if (hOldPal)
{
::SelectPalette(hDC, (HPALETTE)hOldPal, TRUE);
RealizePalette(hDC);
::ReleaseDC(NULL, hDC);
}

fh = CreateFile(filePath, GENERIC_WRITE,0, NULL, CREATE_ALWAYS,
FILE_ATTRIBUTE_NORMAL | FILE_FLAG_SEQUENTIAL_SCAN, NULL);

if (fh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

bmfHdr.bfType = 0x4D42; // "BM"
dwDIBSize = sizeof(BITMAPFILEHEADER) + sizeof(BITMAPINFOHEADER) + dwPaletteSize + dwBmBitsSize;
bmfHdr.bfSize = dwDIBSize;
bmfHdr.bfReserved1 = 0;
bmfHdr.bfReserved2 = 0;
bmfHdr.bfOffBits = (DWORD)sizeof(BITMAPFILEHEADER) + (DWORD)sizeof(BITMAPINFOHEADER) + dwPaletteSize;

WriteFile(fh, (LPSTR)&bmfHdr, sizeof(BITMAPFILEHEADER), &dwWritten, NULL);
WriteFile(fh, (LPSTR)lpbi, dwDIBSize, &dwWritten, NULL);

GlobalUnlock(hDib);
GlobalFree(hDib);
CloseHandle(fh);
}

新来的,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