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程序在WinCE下运行出错

楼主:
WinCE版本4.2,做了一个MFC控制台程序,在explorer里运行正常,但是如果没有explorer运行,用telnet去执行它时,就会报致命的应用程序错误,程序xxx.exe 异常 0xC00001C 地址8C462BC4。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中调用了explorer.exe里面的东西,我以前在应用程序里隐藏任务栏,结果不启动explorer,直接运行应用程序就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中调用了explorer.exe里面的东西,我以前在应用程序里隐藏任务栏,结果不启动explorer,直接运行应用程序就会出错。

应该是这样的,MFC的某些功能依赖explorer

网友:
你的MFC程序依赖Explorer.exe,Explorer.exe不运行即会出错,必须运行Explorer.ex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