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局域网

楼主:
ip:172.26.75.50
子网掩码:255.255.255.252
默认网关:172.26.75.49
这种形式如何组建局域网

网友:
那就只能有 2台机子了 直接连不得了

网友:
子网掩码有问题吧。。。

网友:
试试就会了。实在不行,百度下

网友A:
我试了很多次只能搞两台,一是49和50,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啊?
Arnold9009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充什么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很多次只能搞两台,一是49和50,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啊?
Arnold9009你不懂就不要乱说,充什么高手啊!!!!!

你懂吗,懂还来问啊。。。。。

如果不认同别人的答复,你可以当作没看见,什么态度

----------------
子网掩码是用来判断任意两台计算机的IP地址是否属于同一子网络的根据。最为简单的理解就是两台计算机各自的IP地址与子网掩码进行AND运算后,如果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则说明这两台计算机是处于同一个子网络上的,可以进行直接的通讯。

你的子网掩码255.255.255.252 ,也就是11111111 11111111 11111111 11111100
也就是说,你这个子网内的IP只有最后2bit是01和10(全0和全1不能用),前面的bit都相同的时候,才能算是一个子网内的计算机,即按照这个子网掩码,子网内只能有2台计算机,多于2台计算机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Arnold9009,还是非常谢谢你,但之前你的回答是很让人不明白,因为本来我就知道可以连两台机器,但你却说不正确,那是不负责的回答!